电子管在噪声控制方面比晶体管好吗?

楼主(2021-10-18):
电子管是单载流体,在噪声控制方面比晶体管好吗?场效应也是单载流体,性能比电子管强吗?现在大家都用什么制作低噪声收音机

网友:
电子管的噪声比晶体管高不少,主要是管内残余气体与电子作用产生的,还有5级管电流分配也有噪音。

网友:
大量的电子去轰击屏极,这么热闹的场面,噪声小不了

网友:
     电子管与晶体管结构原理等不同,噪声产生的根源自然就不一样,晶体管的噪声系数通常是好于电子管的,但是对噪声控制方面而言电子管是好于晶体管的、在音频领域只有V-MOS管好于电子管,其他场效应与电子管各有千秋谁也替代不了谁。制作收音机还是用当前普遍采用的单片集成电路
收音机块比较好些。其内部有优化实用的降噪电路。

网友:
最近看见毛子一种超低噪三极管,陶瓷壳钛电极,极高真空度,做LNA那是毫无压力。不过线性略差。

楼主:
那款集成电路做收音机好

网友:
主要看是什麽电子管与什么晶体管。一般而言锗双极管最差,硅双极管与高频五极管差不多,但FET 一般都比电子管强。

問题在于电子管、双极管都有低噪板,如此又变得差不多。

至于晶片,多是运放片,噪音僅比锗管好些,但~也有低噪板,只是无法达个体元体的低噪板好。

实际上最低噪是参量二极管放大,放液氮中,这是太空通信用的级别。

只是,对在矿壇上某有特权者而言,什麽都比不上3AX1A。

网友A:
经常看到管子的等效噪声电阻,是说管子的噪声均方值和这个阻值的电阻的热噪声均方值等同?

网友:
有源器件的噪声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有分布于整个频谱的白噪声,还有散粒噪声、闪烁噪声等等有色噪声。

网友:
我们现在常用的驻极体话筒,里面就有个J-FET做阻抗变换和放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常看到管子的等效噪声电阻,是说管子的噪声均方值和这个阻值的电阻的热噪声均方值等同?

是的,等效噪声电阻是表征有源器件自身白噪声的一种方式,电阻的热噪声就是一种纯粹的白噪声,因此用等效噪声电阻来等效一个有源器件自身的白噪声水平,这种等效方式严格来说不合理,因为电阻只能代表热噪声(白噪声的一种),但有源器件的白噪声,主要由自身体电阻贡献,所以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计算整体白噪声水平时,可以把有源器件等效为一个信号源和电阻的组合,方便噪声的合并计算,注意,这里只是白噪声,其他噪声(有色噪声)和这个等效噪声电阻无关。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有源器件的噪声成分比较复杂,需要根据应用场合来确定哪种噪声是主要噪声,如此才能衡量器件在该应用场合下的噪声水平优劣,比如一般来说半导体器件的白噪声要高于真空器件,但真空器件的有色噪声要高于半导体器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等效噪声电阻是表征有源器件自身白噪声的一种方式,电阻的热噪声就是一种纯粹的白噪声,因此用等 ...

又翻了翻手册,发现等效噪声电阻这个参数主要是五极管会给出,也就是说五极管的白噪声大于三极管吧。
二者的有色噪声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翻了翻手册,发现等效噪声电阻这个参数主要是五极管会给出,也就是说五极管的白噪声大于三极管吧。
二 ...

这个我没有具体研究过,但从构成结构上讲,真空器件并不存在“可供发热”的体电阻,其白噪声是由离散电子无序的撞击电极形成的,而离散电子的活跃度与温度相关,而与温度相关的白噪声,可以等效为电阻噪声,因此真空管的等效噪声电阻就是这么来的。
同时离散电子形成的难易度与电极的分布密度相关,还与电子流受到电极的扰动相关,所以多级管的白噪声高于三极管,但能否高过半导体,没有具体研究过,你可以对比一些典型半导体器件的热噪声水平看看,因为半导体器件也有低噪声的,这和工艺相关。
真空三极管可想而知在热噪声这个指标上是很低的,因此都不会标注。

网友C:
説一句,白噪其實只是指平均分佈全頻的噪音,而有色噪是指偏向高/低端的嗓音。基本上並不太重要~因為這可濾走。但白噪无法過濾。雙极管半導体由于分子熱活動、雜質(滲雜不均)、漏電(這是為何鍺管最嚴重的原因,而早期合金鍺管如2SB101就吵如炒蛋),往往是比電子管高噪,而電子管由于殘留气体、金屬柵、屏反射電子,燈絲加熱金屬的熱噪、玻璃反彈電子等原因,因而噪音其实不低,但中又以三极管最低,五极次之,最差是七极變頻管,但如果高度真空、包金柵,卻是低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説一句,白噪其實只是指平均分佈全頻的噪音,而有色噪是指偏向高/低端的嗓音。基本上並不太重要~因為這可濾 ...

白噪声的原始定义是功率密度在所有频率上相等的噪声,频谱无限宽,但实际上这种噪声是不存在的。

我们常说的白噪声,实际指高斯白噪声,它是指信号的幅度概率遵循正太分布(高斯分布),如果信号在时间线上无限延申,则其功率密度谱遵循平均分布,因此它是白噪声的一种。

而在实际的物理世界内,随机噪声一般遵从高斯分布,因此是高斯白噪声,比如电阻的热噪声、散粒噪声(电子管的白噪声就是散粒噪声,由离散电子随机撞击电极产生),所以在实际的物理世界,绝大部分白噪声都可以等效为一个噪声电阻。

而有色噪声指一切功率密度非平均分布的噪声,并非只在高低端,它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并非一种噪声来源,比如我们把一个白噪声通过一个滤波器,从滤波器出来的信号就变成有色噪声了,因此白噪声并非无法过滤,只是无法完全过滤,只能通过变成色噪声来降低噪声水平,这就是带宽决定噪声的原理。而色噪声也不是一定可以过滤,比如色噪声的频谱和有用信号重叠就是无从过滤的。

而色噪声和白噪声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比如一个在带宽内均匀分布的色噪声,如果我们只对带宽内的信号进行分析,则这个色噪声可以在计算中当作白噪声。同样的,反过来白噪声经过了某个滤波器,如果对另一个信号产生影响,那么对另一个信号来说,它就要当作色噪声来计算。但本质上来说,计算的过程并无不同,都是计算噪声的功率总和(如果是电压的话就是均方根)

需要注意的是,白噪声、色噪声都是概念,是泛指,并非指某个噪声来源,热噪声、散粒噪声是指来源,后者是前者,但前者不是后者。
低端的噪声叫做1/f噪声,也叫粉红噪声,这也是指来源,它是色噪声的一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没有具体研究过,但从构成结构上讲,真空器件并不存在“可供发热”的体电阻,其白噪声是由离散电子 ...

因此电子管的多极管的噪音要高于三极管的噪音。五极管的帘栅极的加入会形成反流,屏极也有反流,都使得屏流混乱不均匀,产生噪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因此电子管的多极管的噪音要高于三极管的噪音。五极管的帘栅极的加入会形成反流,屏极也有反流,都使得屏 ...

电极多了会增加离散电子的可能性,比如电子撞击后有可能反弹,然后无法再次回到电极而游离,撞击反弹本身也会产生噪声,但这个就不是白噪声了,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一条平直的河流,那么水流的方向总是一致的,如果在中间放几块石头,那么就可能产生乱流甚至漩涡,石头越多,水流越复杂,某些漩涡里的水流,有可能永远不会再顺着河流的方向流动,这就像是游离的电子,同样的道理,电极多了,电场就会受到更多扰动,也就存在更多扰动,这都增加了游离电子的可能性。

更主要的原因是电极多了,捕获离散电子的能力就会变强,离散电子被捕获时,就会产生随机电流,随机电流产生随机噪声,也就是热噪声。如果离散电子一直是游离的,那就无法产生随机电流,也就没噪声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原因可能更主要。

游离电子肯定是存在的,比如真空度不佳时,管子会发光,这就是游离电子被管子内的气体分子捕获而产生光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极多了会增加离散电子的可能性,比如电子撞击后有可能反弹,然后无法再次回到电极而游离,撞击反弹本身 ...

解释的很详细。有些管子外壳里面喷涂石墨就是为了吸收杂散电子,可以减少一些噪音。

网友:
你的见识真伟大,从来都是锗管好,什麽硅,碳化硅,砷化镓都是立垃圾,建议你最好上书国家微电子研究所的科学家推荐人做卫星必须改用锗管,更必须改为开发锗场效应管,包你拿一百几十个科学奨。

网友:
电子管很容易就很大底噪了~~晶体管电压低没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