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y3整流电子管,可以用5Z4p直接代换吗?

楼主(2021-10-18):
一部郑州产电子管收音机,买回来发现无声,看电路图整流应该是5y3,但是上面是5z4p,请教各位大佬,可以用吗?还有有一个水泥电阻5w2000欧姆,可以用2200欧姆的代换吗?看图四,谢谢老师们

网友(2023-06-07):
引用 网友A:
查了下,5U4,5X4都是3A,但是5Y3是2A ,没有看见过3A的5Y3

应当是5Z3之误。

网友(2021-10-19):
老杂志上的资料

网友:
5Z4P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泥电阻用一般电阻代替的话,功率要加大一些,不能随便拿低功率的替代。5Y3损坏的话,可以用晶体管1N4007 ...

5Y3可以用 5Z2P/5Z4P直接换用。

网友:
你的这两个元器件都可以代换原来的,他们影响甚微,感觉不到。电阻功率需大于2W。

网友C(2023-06-07):
这本书上说5Y3灯丝电流有3A?手册上一般都是写2A,值得考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本书上说5Y3灯丝电流有3A?手册上一般都是写2A,值得考究。

查了下,5U4,5X4都是3A,但是5Y3是2A ,没有看见过3A的5Y3

网友D:
用5Z2P最好,都是直热管,旁热管电压会高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5Z2P最好,都是直热管,旁热管电压会高一些

看错了,原来用5Z4P,一定线路不一样了,用5Z4P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