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类功放的功率与散热

楼主(2021-10-19):
前几年折腾过T类功放(TA2022)最近想尝试下甲类,从1969开始入手,但是选择机箱的时候,不知道该选择多大的散热器。

问题1:我们说的1969,输出功率有20W,甲类普遍的效率大概是25%左右? 他的静态功耗(发热功耗)是不是可以粗略估算成:20X3 = 60w ?
问题2:假设发热功耗为W,散热器的重量改如何计算呢?(不考虑风冷,室温25°C)

网友A:
散热器的重量重要,但还有一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散热器的表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的重量重要,但还有一项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散热器的表面积。

有没有定量的计算呢,估算也行。比如我有一个 20W的纯发热源,,室温25摄氏度,要想散热器稳定在50摄氏度,需要多大重量、多大表面积 的散热器呢

网友:
通过热阻计算是没问题的。不过这事儿有个难点儿,我们能买到的散热器一般都是小厂或者作坊货,不可能给你热阻数据,多半选什么样的散热器只能靠经验。影响散热器的热阻的因素很多,包括材料、形状与结构、表面积,安装方式等等。

网友:
我估摸一下,20瓦的发热源,用3mm厚的铝板300*300应该可以保证50度了

网友B:
硅管和锗管的要求不一样。
锗管的外壳包括散热器温度绝对不能到达50度,甚至靠近都不行,穿透电流失控没商量。一般自然散热时锗功率管控制外壳温度绝对不能超过45度,否则就要考虑风冷。
硅管可以忍受较高的外壳温度,但若允许人体维护时触摸的话,则外壳温度绝对不可超过65度,这对于散热器外装的设备是非常必要的限制。
查资料,4mm厚涂黑铝板,面积100cm^2时的热阻约3.9C/W,400cm^2时可降到1.55C/W;这里的热阻是指散热器到大气之间的热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管和锗管的要求不一样。
锗管的外壳包括散热器温度绝对不能到达50度,甚至靠近都不行,穿透电流失控没商 ...

“4mm厚涂黑铝板,面积100cm^2时的热阻约3.9C/W,400cm^2时可降到1.55C/W;这里的热阻是指散热器到大气之间的热阻。” 这个数据比较详细了,能贴一下出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4mm厚涂黑铝板,面积100cm^2时的热阻约3.9C/W,400cm^2时可降到1.55C/W;这里的热阻是指散热器到大气之 ...

楼主:
找到了一篇文章

楼主:
随便找了一个号称是能够给1969散热的铝材,尺寸标的比较清楚,我们按照上个楼的公式做个估算:

第一步:散热器表面积A的计算
散热器共23齿,每齿长60mm(0.06m)宽30mm(0.03m),每齿两面,

23*2*0.06*0.03 = 0.0828 平方米

散热器背面(平整面)面积 0.176*0.06 = 0.01056 平方米

A = 0.0828 + 0.01056 = 0.09336 平方米

室温假设在25摄氏度,散热器温度假设稳定在50摄氏度,则此时该散热片散热功率Q为

Q = 5*0.09336*(50-25) = 11.67W

由于我还没装过1969,大家装过1969的能否分享下:
1,这个11.67W的散热功率准确不?
2,假设计算准确,图中这个散热片给1969散热,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C:
肯定是不准确,甚至偏差很大。

整个计算只涉及了面积,面积相同的散热器热阻差别其实很大的。铝材的导热系数(现在市面很多散热器都是回收料加工的,导热系数根本不能按书上的理论数据来),基板厚度,翅翼形状与厚度等等,一环扣一环才能有准确的数据。

"散热器温度假设稳定在50摄氏度" 这个概念有问题,散热器温度一直都处于不均匀状态,你测量的位置不同温度也不同。需要做的是在给定条件下,选择适当的散热器让“管壳”温度稳定在某一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不准确,甚至偏差很大。

整个计算只涉及了面积,面积相同的散热器热阻差别其实很大的。铝材的导热 ...

那上面那个176*60*33的散热器,实际的散热功率大概有几瓦呢?

我们先忽略计算中的细节,先看下这个散热器实际的散热功率,用结果反推即可。假如该散热器的实际散热功率在9W左右,我认为这个公式就是是可用的。假如实际这个散热器只有2-3W散热功率,那这个公式很明显不可用。

你所说的散热器位置不同温度不同,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功率一定的条件下,一段时间后,散热器各个部分的温度虽然不同,但是都会进入稳态对不对?这个50度,可否看成是这个稳态的平均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上面那个176*60*33的散热器,实际的散热功率大概有几瓦呢?

我们先忽略计算中的细节,先看下这个 ...

按实际使用经验来算,这个散热片5-10W之间,正常LM1875*2片南方夏天可能都压不住55°均衡下,3886高压下运用吃力。1969不知......

网友D:
要我做就先按设定位置固定功率管保证热接触良好  调节电流使管子功耗到想定值直接测温度就可以了。

这种方式最简单 ,按公式计算往往选材不一定满足要求 结果可能误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我做就先按设定位置固定功率管保证热接触良好  调节电流使管子功耗到想定值直接测温度就可以了。

这种 ...

公式圈定范围,实践缩小范围。首先我得买一个散热器,买来才能做试验,买多大的呢?公式估算一下。

网友E:
铝板一平方米大概240w,厚度与散热器结构有关,要仔细算清不容易,E片的长度厚度密度,基板厚度,太复杂了,我一般都是用E型散热器100瓦1kg,甲类20%就是20瓦1kg,E型竖向安装。

网友:
甲类,就大暖炉,冷天好取暖啊。我也做过1969.电流1.8A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一篇文章

这个标准啊。居然还有专业算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铝板一平方米大概240w,厚度与散热器结构有关,要仔细算清不容易,E片的长度厚度密度,基板厚度,太复杂了 ...

1Kg的散热器的长款厚各是多少啊(如果有齿数、齿高就更好了),刚好可以验证下这个公式是否可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1Kg的散热器的长款厚各是多少啊(如果有齿数、齿高就更好了),刚好可以验证下这个公式是否可用

我用长260mm,宽120mm,厚50mm,基板8mm,差不多单边1.2kg用在pass A3温度超高,55度勉强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长260mm,宽120mm,厚50mm,基板8mm,差不多单边1.2kg用在pass A3温度超高,55度勉强能用

散热器表面积A的计算
假设散热器共30齿,每齿长120mm(0.12m)宽42mm(0.042m),每齿两面,

30*2*0.12*0.042 = 0.3024 平方米

散热器背面(平整面)面积 0.120*0.260 = 0.0312 平方米

A = 0.3024 + 0.0312 = 0.3336 平方米

室温假设在25摄氏度,散热器温度假设稳定在55摄氏度,则此时该散热片散热功率Q为

Q = 5*0.3336*(55-25) = 50W

55度时散热功率大概有50W

不知你的pass A3供电电压与静态电流是多少?

网友:
一直不愿做晶体管甲类功放,散热是一个大问题。加大散热器占空间不算,且不好看,用风扇又有噪音,左右不是。

楼主:
发现当前甲类功放的散热器普遍用的都是疏齿的散热器,为什么不用齿数更密集的密齿散热器呢

这两种散热器的齿数相差 50%,是不是密齿的散热片散热功率就比疏齿的散热片高 50%呢?

按照前面的公式,计算出的散热功率确实会高50%,但实际会是怎样的呢?有没有烧友用过这两种散热器,为什么甲机的散热器很少用密齿散热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散热器表面积A的计算
假设散热器共30齿,每齿长120mm(0.12m)宽42mm(0.042m),每齿两面,

我用的双16.5交流整流滤波后22v,一声道两对管,每对近500ma,再大就要换散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双16.5交流整流滤波后22v,一声道两对管,每对近500ma,再大就要换散热了

一对管500ma,两对1A,22v正负电源,静态下发热功率是不是应该是 44V * 1A = 44W, 很接近公式的估算值了。

不知道静态下发热功率计算的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对管500ma,两对1A,22v正负电源,静态下发热功率是不是应该是 44V * 1A = 44W, 很接近公式的估算值了 ...

公式计算应该只是常规值,还有铝板材质,叶片方向,叶片厚度,叶片密度,基板厚度,功率管安装位置,散热器安装方向,安装位置,机箱内部散热条件,机箱外部散热条件,影响散热的因数很多,。我建议公式算好后乘以1.1≈1.2倍稳妥些

网友F:
甲类必须要有直流伺服线路 不然工作点和中点漂移很厉害基本不能用。至于1969 那破玩意儿就算了用大电容隔直的几乎没啥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甲类必须要有直流伺服线路 不然工作点和中点漂移很厉害基本不能用。至于1969 那破玩意儿就算了用大电容隔直 ...

嗯。。。没太看明白,这跟本贴讨论的散热有啥关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