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做功放——从单管1W甲类开始

楼主(2021-10-19):
最近想听一下甲类的声音,想从基础学习一下甲类的电路结构等知识,在网上看到这这个电路,非常简洁,就想从这个电路开始学习

电路:

工具:电烙铁一把,自己做的锂电池供电的可调电压源一个,能显示电压、电流,调静态电流不用串万用表了

电路图中的R3使用了一个10K电位器,用来调整静态电流,买到的喇叭是8欧姆的老飞乐6.5寸,但商家发成了4欧姆,R1后面换成了4欧姆的

电路已经发声,但是有几个问题不明白,想请教下各位前辈:

1,这个电路的输出阻抗怎么算?
2,R1的作用是什么?(原作者用的8欧姆喇叭,R1也是8欧姆,于是我也根据自己的4欧姆喇叭将R1换成了4欧姆,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对应,不太明白)
3,R2的作用是什么? (由于没有0.47欧姆电阻,R2被我换成了1欧姆,对电路有何影响呢?)

网友:
先回答第一问第二问: 输出阻抗=R1,所以为了提升电路整体效率,R1取值应与负载相等
第三问:该电路的电压增益 ≈ - R1/R2 ,本电路的电压增益与管子的β值无关,负数代表反相,所以R2的作用楼主应该能自己体会了

这个电路是经典的“分压偏置式共射极放大电路”,论坛里没有一个人正面回答楼主提的三个问题(其实是两个问题),老人顾左右而言他,新人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有说这个电路需要加输出牛的,有说R1阻值小了没声音的,有说这个电路是共集电极的,有说这个电路效率低的(甲类的效率能高到哪里去?)

DIY论坛也得注重理论基础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得多大推动,1W?散热片得200X300mm。效率太低。。那个电阻不能随喇叭租抗变动,得十几欧。发射极电阻, ...

这个电路不行,三极管偏置电流,喇叭怎么处理直流偏置电流?
纯乙类的话,负半周没有了,你这成了半周了

网友(2021-12-08):
楼主用这管子可耐100V. 7A, 电流放大倍数750倍,耗散功率70W.如果计算好变压器的初次级比例,

在现15V电源条件时,输出十瓦/廾多瓦是不成问题的

本贴可笑之处在于;回贴介绍图纸更多缺点于楼主的,楼主己说DIY已成功,还不断有人说;不能当功放.

只可作前级、声音极轻....云云.

楼主(2021-10-26):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不对,楼主既要有动手能力,更要结合书本知识。三极管集电极输出,虽然放大倍数高,但内阻很大,带 ...

这个电路我焊出来了,推4欧姆喇叭没有任何问题的。
PS:这个电路属于集电极输出么?

网友(2021-12-07):
引用 网友B:
这得多大推动,1W?散热片得200X300mm。效率太低。。那个电阻不能随喇叭租抗变动,得十几欧。发射极电阻, ...

你贴的这个电路,喇叭一直有直流工作啊,很快就糊了,楼主的电路确是能正常工作的,只是用于功率放大的话效率有点低

网友D(2021-10-29):
不是什么大神,你若想学,给你点实质性的建议:搞明白下面这四个电路的细微差别,就比这个贴里多数人强了

网友E:
得从三极管几种工作方式说起

src=http_//gatooa.com/uploads/allimg/200225/0046332U3-2.jpg&refer=http_//gatooa.jpg

网友F:
先要给功率管装上足够大的散热器,才可以放心调试。

网友:
原来的资料上没有提醒管子要装散热器吗?

网友:
甲类功放,不装散热器怎么敢开机

网友B:
这得多大推动,1W?散热片得200X300mm。效率太低。。那个电阻不能随喇叭租抗变动,得十几欧。发射极电阻,可以用两个1欧并。

网友:
200ma静态电流,可以烫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得多大推动,1W?散热片得200X300mm。效率太低。。那个电阻不能随喇叭租抗变动,得十几欧。发射极电阻, ...

6贴的电路;烧喇叭警告,这电路上2V差不多了,12V呵呵哒

网友:
LZ所用的电路应该不会烧喇叭,毕竟有电容隔直,最多也就是声小或失真而已。

楼主:
统一回复下,有装散热器的,原件直接装在散热器上,散热器表面贴了一层导热胶,蓝色的,散热器朝下,所以大家都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要给功率管装上足够大的散热器,才可以放心调试。

有装散热器的,散热器50*50的,朝下,原件直接装在了散热器背面

楼主:
大家先忽略散热器的问题吧,回归到输出阻抗的计算、以及射极电阻的作用上。

大家仔细看第一张图,有黑色的散热器的,原件也是装在了散热器背面。散热器面积确实小了点,但短时间工作没有问题的,后来换成了稍大一点的散热器,要是没有散热器,管子早就烟花了。

另外,喇叭也没有烧的,有输出电容隔直

网友:
天冷了可以暖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不行,三极管偏置电流,喇叭怎么处理直流偏置电流?
纯乙类的话,负半周没有了,你这成了半周了

为什么不行,电源用12伏,电流调整为200毫安以下。或C极6-8伏。就是一个甲类小攻放。过去上学时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喇叭警告,这电路上2V差不多了,12V呵呵哒

肯定烧不了喇叭。小于200毫安。可以参考某些报警器喇叭。肯定喇叭过直流电不好。找几个破喇叭,

网友:
最简单的不是用LM317做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行,电源用12伏,电流调整为200毫安以下。或C极6-8伏。就是一个甲类小攻放。过去上学时做过。

你这种教条主义者必须在矿坛学习DIY精神,永远不准离去;这有利于你今后少走弯路.

你引用的本本是为了几元奶粉钱下半夜赶写的,为两歺无可厚非,绝大部分都为同一目的著书,

可惜是想入非非幻想出的,完全没经测试,其电路电工,电子,热工,多项知识不如楼主.

你不是介绍楼主制作吗?你有近似大功率管,不管PNP, NPN,随便焊你的电路给我们看看

网友H:
电路阻抗由交流负载线计算。但是只要在管子线性工作区
阻抗是可以根据电流变化的,加入负反馈后动态阻抗还会减小 先不必在意。

这个电路中R1是纯电阻效率会很低 有一半输出被它分流了
实用的做法是做个电感 直流电阻可以很小 交流阻抗可以很大(10倍于喇叭阻抗)
就降低了信号分流 也提高了电源利用率。但是会产生一个频率/阻抗变化和作用问题。
这正是实验者要学习和体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这种教条主义者必须在矿坛学习DIY精神,永远不准离去;这有利于你今后少走弯路.

你引用的本本是为了 ...

版主,您好,,,,,难道我这个电路错了吗。(可以网上搜,3个原件的功放)这个电路主要用于学习三极管原理,了解三极管放大,偏置,以及电容隔值的概念。就是听个响。比手机声音大。就行了。不要期待太高。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行,电源用12伏,电流调整为200毫安以下。或C极6-8伏。就是一个甲类小攻放。过去上学时做过。

200ma偏置电流会流经喇叭线圈吗?直流电流流过喇叭线圈,喇叭会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您好,,,,,难道我这个电路错了吗。(可以网上搜,3个原件的功放)这个电路主要用于学习三极管 ...

这个电路可以实际焊一下,记得用个炮灰喇叭,不是响不响的问题,个人觉得,你静态电流调到200ma,喇叭应该会冒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路阻抗由交流负载线计算。但是只要在管子线性工作区
阻抗是可以根据电流变化的,加入负反馈后动态阻抗还 ...

根据交流负载线计算输出阻抗,可以详细说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可以实际焊一下,记得用个炮灰喇叭,不是响不响的问题,个人觉得,你静态电流调到200ma,喇叭应 ...

谢谢提醒,,,回头我试试,我有N多的15W的喇叭。喇叭通过直流电。不知对音质有没有影响,有很多报警器喇叭就是这种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交流负载线计算输出阻抗,可以详细说下么

如何算阻抗已经记不全了,应该是在负载线上看电压变率/电流变化率 算出来的。
您可以再查一查有关书籍。也请坛内了解计算方法的老师指教。

网友:
为啥不加个变压器呢(难道怕影响音质)?这样效率会高好多,功放管的压力也会变轻,楼上的200ma假如通到飞乐之类的老喇叭上线圈估计报废了。哪怕不烧,大部分能量也转化成晶体管的热量了

网友:
加200mA直流,呵呵,喇叭即使不烧,纸盆不是鼓出来就是吸进去,喇叭被磁化,声音能好听?效率大大降低。严重点就看烟花吧!

网友:
這東西必須用牛,省的找個50W,220:12的來用,加改好牛插片方向,買只電腦CPu散熱片頂+風扇,聲音像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您好,,,,,难道我这个电路错了吗。(可以网上搜,3个原件的功放)这个电路主要用于学习三极管 ...

这电路是没有无线电实践经验的人画的,你识别不出,己有多贴帮您说明,这与明月深沟有何关系?

你放下〝恐败症〞心理,才能接受得了别人的善意分析,

网友:
楼主可以按2楼回复的去补补课,三极管基本低频放大电路雏形去学习学习,就知道这个电路元件结构及参数选择的意义了,不从基本原理来排序依样画葫是达不到真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行,电源用12伏,电流调整为200毫安以下。或C极6-8伏。就是一个甲类小攻放。过去上学时做过。

这个电路有线性曲线吗?算过要输入多少的信号源与偏置比值?然后hef值,工作稳定点?这么简单很容易自己搭一个来验证一下。

网友I:
R1与放大管Q1形成了串联开关电路,输入激励信号到Q1导通与截止输出端得到了波形。R4偏置要挂到电源端去,本电路效率非常低,基本上增益有限,属于共射极电路,查一下此单级电路优弱就就知道了。(此电路信号与输出是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I:
R1与放大管Q1形成了串联开关电路,输入激励信号到Q1导通与截止输出端得到了波形。R4偏置要挂到电源端去,本 ...

输出阻抗的计算,一直没搜到资料,前辈能分享下输出阻抗如何计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得从三极管几种工作方式说起

输出阻抗的计算,一直没搜到资料,前辈能分享下输出阻抗如何计算么

网友J:
喇叭不会烧,就是最上面的那个电阻感觉有点小,声音应该不会太大的。

网友C:
这个电路不对,楼主既要有动手能力,更要结合书本知识。三极管集电极输出,虽然放大倍数高,但内阻很大,带不动低阻喇叭。参考老式收音机电路,集电极上面应该是个高阻耳机才对。要不就是个音频变压器,次级才接低阻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J:
喇叭不会烧,就是最上面的那个电阻感觉有点小,声音应该不会太大的。

那应该是多大呢?能给出计算过程么?现在需要的是定量的计算而不是单纯定性的分析。

定性分析的话,R1阻值过大,电流变小,声音变小。
R1阻值过小,信号摆幅会变小,声音也不会大。

R1合适的阻值如何定量计算?

楼主:
感谢大神!
难怪原图的8欧姆喇叭用的R1取值8欧,我的4欧姆喇叭我把R1换成了4欧姆,误打误撞蒙对了

楼主:
感谢老师指点,我回去研究下这几个电路的差异,有兴趣的坛友可以在这里一起讨论。

网友:
输出阻抗喇叭匹配只能大于R1阻值,R1与Q1形成的串联关系,输出幅值在Q1线性区摆动,R1越小负载能力越强,带来的功耗一系列问题也多。去看看“低频放大原理书籍”。三极管基本放大原理b、c、e之间的对应关系,三极管三种基本类型各阻抗匹配优弱,还有些为了稳定工作点增加的Rc、Rb等相互之前地电位关系,还有个去啃啃反馈电路的定性原理。这些问题不是一句话一个回复能理的清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焊出来了,推4欧姆喇叭没有任何问题的。
PS:这个电路属于集电极输出么?

你要说接2欧的喇叭也是没有问题的,阻抗匹不匹配不等于没有声音,集电极输出型本来就是高阻的,有电压无电流型的。为了提高输出能力必须减小R1,那又带来了问题,R1 4欧情况,静态电流大,单级管增益30,你输入偏置怎么解决?300mA输出需要远大于10mA的激励偏置电流Ib,所以产品小甲类很少用单级或共射极输出方式的。

网友:
建议楼主找本晶体管收音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要说接2欧的喇叭也是没有问题的,阻抗匹不匹配不等于没有声音,集电极输出型本来就是高阻的,有电压无 ...

增益30是咋算出来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增益30是咋算出来的

预估增益,那么大的电流,大功率管子基本上都在这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I:
预估增益,那么大的电流,大功率管子基本上都在这个范围。

这个电路的电压增益应该是 -4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电压增益应该是 -4

我是按形象通俗的倍数来算,增益-4db是相对电平还是绝对电平?-4db第一种情况就是缩小器而不是放大器了。你是测试了绝对电平就不应该是增益吧?讨论一个放大器增益肯定都是正数哪里来的负数?(增益30,电压电流增益30,功率倍数就是15dB。)

楼主:
请教下大佬,这个电路是否像有些坛友说的,只能做前级,无法推动喇叭这种负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大佬,这个电路是否像有些坛友说的,只能做前级,无法推动喇叭这种负载呢

只要管子线性电流足够大 基极驱动电流也足够 (有可能前级要2级放大或者用输入变压器)

推动动2欧喇叭都没问题。但是集电极Rc用普通电阻 会分流一半输出 使有效输出降低,

至少也要把Rc换成电感。  所以这种电路 一般做实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什么大神,你若想学,给你点实质性的建议:搞明白下面这四个电路的细微差别,就比这个贴里多数人强了
...

這必定的,尤其是對這里某个只會訕笑別人及賣鍺管兼无綫路知識的人而言,更是金石良言。

其實這四電路分別,基本上好一點的低頻電子書都有講,初学者可找來看看。

网友:
这里有详细的共射极放大电路分析,理论上早研究透了。http://www.elecfans.com/yuanqijian/sanjiguang/20091109103838.html
注意一下这个电路的输入输出电阻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2021-12-05):
这里是小白学习的天堂也

网友:
其实就是功率输出级。我喜欢用电感代替。恒流源不也是这样多了组吗

网友:
甲类功放制作应从有变压器的电路做起,从中可得到很多知识,你的这个无变压器的电路效率很低,要输出一瓦的功率必须要有以3倍以上的静态功率(在功率匹配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阻抗的计算,一直没搜到资料,前辈能分享下输出阻抗如何计算么

输出阻抗很多书籍的级联电路有讲的,应是本级C极电阻与交连电容后那个负载电阻的复合成的总阻抗.

两电阻并联后总阻,您应自己能查到公式的.新补充;但如用足够大的电感作Q的直流负载;那管子的负载基

本上就是喇叭的阻抗,不必计算.

所以上贴有师傅网友要你用电感作C极负载电阻或用输出变压器接C极,就是为了免于C极电阻吃去了超一

半的输出功率.

计算好输出变压器初次级比,才能达到您〝从单管1W甲类〞,这变比不能乱设一翻的.这书上有详尽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