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里可以找到绕电源牛的教程?想学习做胆前级牛。

楼主(2021-10-19):
心里想去试试很多管子。但是 苦于变压器要定做或找不到洋垃圾。
所以想下狠心学习绕牛。
请问哪里有绕电源牛和输出变压器的教程或学习资料呢?

网友:
绕牛?简单,自己准备好了试试就知道。

网友:
要有足够的时间、金钱以及精力,而且肯下功夫学理论。否则还是破财消“灾”吧

网友:
基础的见扩音机湖南科技出版社《扩音机的原理与维修》
第八章扩音机的变压器
第一节“怎样绕制变压器”
一。如何拆变压器;二,材 料;三,绕制 ;四,插片 ;五。自制变压器的几项简易测试;六浸漆烘干处理。
第二节“电源变压器”
一,确定电源变压器的额定功率; 二计算铁芯的横截面积;三,计算各绕组的总匝数;四,确定所用漆包线的直径;五计算铁芯窗口是否能容纳全部绕组;六,计算实例;七扼流圈。
第三节“推动变压器”
一,电子管扩音机推动变压器的设计步骤;二,晶体管推动变压器的设计步骤;三,绕制推动变压器的特点,
第四节“输出变压器”
一,电子管推挽放大电路的输出变压器的设计步骤;二晶体管推挽放大电路的输出变压器的设计步骤。
第五节“线间变压器”
一定阻二定压设计步骤。
该书缺少的是单端输出变压器与高保真输出变压器的绕制工艺要求。
科学技术出版社:无线电学习丛书《怎样设计放大器》
第六章
1,为什么要配合输出电路的总阻;2,输出变压器的作用;3,扬声器的音圈总阻,4,输出变压器的设计:一,铁芯截面积的设计   二,初次极的圈数比,三,初次级的圈数,四,校核  五,初次级线圈的用线。  六,铁芯重量的估计   5,输出变压器的绕制  : 6抽头式次级的计算。

高保真输出变压器的绕制可以参考《无线电》杂志的相关内容。

网友:
网上搜搜廖海成绕变压器的内容

网友:
置顶帖预览发本书,《新编电子变压器手册》2007年6月出版
这本书里面有,就在本电子管技术区目录置顶第一行,一眼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