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电容器需要耐压多高?

楼主(2021-10-19):
请问图中  红框内 各电容器耐压需要多高?C6电容需要耐压400V以上。。。。

网友:
这套电容就是开机的时候有点高压,其余都是低压状态,找个低压放电管装上去就OK。

网友:
上电时,高压可能瞬间通过C6加至各电容,电容耐压与容量相关。框中电阻没看明白为什么要1/2W的。

网友:
那几个需要400V,电压高些事少。

网友A:
音调控制电路,从前都是用腊封400V纸介电容。现在可以用400V金属化纸介电容(有自愈性),

网友:
        确实初学者或者业余爱好者遇到的问题,首先是不清楚各处的电压是多少,如果知道了耐压也就差不多知道了,电子管收音机等,过去那些纸介质电容,常用的有160伏400伏600伏等,具体用在哪里就不太清楚了,也希望得到解答。

网友B:
现在的瓷片电容,耐用可以做到很高,同时价格很实惠。所以没必要纠结买耐压低的。
这种小容量电容,随便就能有耐压1KV的。

网友:
红框内的固定电阻符号是1/4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瓷片电容,耐用可以做到很高,同时价格很实惠。所以没必要纠结买耐压低的。
这种小容量电容,随便就 ...

请问 下图的高压瓷片电容能用在音调电路中吗?这种电容用在音频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调控制电路,从前都是用腊封400V纸介电容。现在可以用400V金属化纸介电容(有自愈性),

400V 150 ~200P金属化纸介电容 买不到、、、、、

网友:
我发现瓷片电容大多有个毛病,时间一长(也不过二、三年,三、五年)后,电容量减少很多。即使没上机,空摆着也会减少容量,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0V 150 ~200P金属化纸介电容 买不到、、、、、

是的cjz没有太小容量的,50 ~200P可以用CBB或者磁管云母电容耐压250V既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cjz没有太小容量的,50 ~200P可以用CBB或者磁管云母电容耐压250V既可以。

谢谢版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电容耐压均大于电源电压

谢谢指教!小容量  高耐压电容器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下图的高压瓷片电容能用在音调电路中吗?这种电容用在音频没问题吗?

就是这个,没问题。
这电容比早期那些要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没问题。
这电容比早期那些要好的多。

谢谢版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