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佳PA750功放报错求助

楼主(2021-10-19):
查 CPU 正常工作的四要素:电压、时钟、复位、按键
如果都正常,看各个部分(收音、磁带、CD)与主机电脑的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A:
没弄过的人基本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弄过的人基本无解,

可先求说明书,看这个显示符号代表什么毛病及有线路图印板图

网友:
错误0会不会是个最简单的故障,也就是哪层设备没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检查过,供电正常,排线也没发现有断路现象,苦于没有电路图没法进一步深入检查。

我分析这种早期的电脑控制设备应该没有数字通讯口,只是检测各个节点的电压,能不能从这个思路下手用一个合适的电阻抬高或拉低排线的电位判断故障。
先排除CPU、各个层的供电问题。

网友:
你上次的机型号相近吗?有取得说明书电路图可借鉴?

网上查到你现在这机的说明书--------------------------------------------------------------------------要付几美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版主   和上次的机型不一样。

说明书我没找到,几美元不是大事,关键如果是英文那还是不管用呀

是不是现在百度已经有整页文件翻译功能?

https://www.owner-manuals.com/PA750-service-manual-AKAI.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辛苦了   网页可以打开并且百度可以翻译为中文,但到购物付款这里就是英文 看不懂付款流程 ...

找个会英语的人帮一下忙购买.

网友:
检查一下 排线座与线路板是否有虚焊

网友:
记得有一个什么浏览器可以在线翻译的

网友:
请问这台机功放是厚膜的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