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源问题

楼主(2021-10-20):
手上有2个石英灯(50W)电源,   电源类型和节能灯类似,接石英灯正常亮,  应该频率太高的原因,万用表交直流都测不出电压。

手上有段细钢丝,  打算取一段,接电源发热用。

现在出现个奇怪的现象,    我取一段钢丝,电源接2端,  钢丝不发热(钢丝阻值很小的,  一段也就3-5欧)    然后移动电源接钢丝的位置,  当移动到钢丝大约5公分距离时,钢丝瞬间冒烟发红(甚至烧断了)     我继续移动接钢丝的位置,  当达到6-7公分后,   钢丝瞬间不发热,像断电了一样。

也就是高频开关电源,接发热丝, 5公分内发热丝瞬间发热发红,     发热丝6公分长度以上,发热丝没反应,也不发热,像断电一样(确定接触良好)

谁能解释一下什么原因, 谢谢!

补充内容 (2021-10-20 17:32):
重新上个电路图, 手画的为准, 在帖子下面!!
连个300V滤波电容都没有, 帮忙看看能不能改! 谢谢

网友A:
这个开关电源属于  半桥式自激开关电源。
电路图画的有问题,两个电源管中间与L3,T没有回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电源属于  半桥式自激开关电源。
电路图画的有问题,两个电源管中间与L3,T没有回路。

    电路图没问题,图中VD、R3、D7、VT2基极应接一起,VT1--VT2连接点到L3。我已回复此贴,可能是楼主未理解和回复。

网友C:
道理就是这个电源当负载阻抗太小太大都不能工作。

网友B:
      你二个石英灯串起来接在12V侧有亮吗?没亮未振荡,有亮已振荡。

网友D:
L3与串联的高频变压器设计很有讲究,高频变压器空载,电感量很大,L3反馈的L2,L1绕组就不能驱动功率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没问题,图中VD、R3、D7、VT2基极应接一起,VT1--VT2连接点到L3。我已回复此贴,可能是楼主 ...

谢谢师傅的回复,因为之前回复没有完全解答我的疑惑! 因为这个电源12V 电流差不多4-5A!  正好能用上!       短接输出线能看见火花,电线会发热, 就是不明白,负载为什么达到某一阻值之后,就没输出,(不知道是因为没输出的原因, 还是钢丝的长度存在电感,   电感感抗在此高频电源存在高感抗,高阻状态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电源属于  半桥式自激开关电源。
电路图画的有问题,两个电源管中间与L3,T没有回路。

电源和上图类似,  因为万用表没办法测输出电压, 正好需要接一段细钢丝(作为发热丝来用),   当我接6公分长度以上细钢丝,发热丝不发热。

我不清楚是电源没有输出,  还是一段钢丝,相当一段电感, 感抗和频率正好,造成高频电阻极大,不发热了!    因为我之看贴子, 有位朋友搞个12V 大电流电源, 在整流前接个电感,或者整理后接个电感(有滤波电容)    测得输出电压降低很多,可能电源频率与输出接的电感有阻碍作用,我也疑惑,这段钢丝,是不是也是相当于电感, 高频状态阻值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道理就是这个电源当负载阻抗太小太大都不能工作。

说的有点像,因为万用表测不出电压,我也不确定电源到底有没有输出,   还有高频,是不是与这段钢丝存在感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L3与串联的高频变压器设计很有讲究,高频变压器空载,电感量很大,L3反馈的L2,L1绕组就不能驱动功率管工作 ...

这个电源,以前没接触过, 不知道输出电压,到底和负载有没有关系,   万用表测不出电压, 是不是频率太高的原因,还是电源没输出, 还是必须输出负载电阻在很小的情况下才工作,  这个电源是不是频率特别高。

我用另外一个开关电源,接一段钢丝,钢丝会发热, 不知道是不是直流的原因!
这个电路我也接整流管和电容,貌似半桥输出,  接一边整流没输出,接另一边有输出,但是接钢丝,输出就没有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二个石英灯串起来接在12V侧有亮吗?没亮未振荡,有亮已振荡。

现在手上没有石英灯了, 只有电源  没办法试了。

网友E:
是针对石英灯设计的电路,可能是要阻抗匹配的,要diy可能要改感应线圈匝数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针对石英灯设计的电路,可能是要阻抗匹配的,要diy可能要改感应线圈匝数比。

唉  那就没用了!  正好我需要12V    4-5A的电源,  看来用不上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唉  那就没用了!  正好我需要12V    4-5A的电源,  看来用不上了!

变压器拆下来,电路重新设计就好了

网友:
高频低频,都是相对而言,这种电源也就几十KHz的样子,说它高频,是相对于50Hz。一段钢丝的感抗,对500MHz可能有点作用,所以你不要钻这个牛角尖了。
万用表量不出来,还是没起振的原因,你可以试试当石英泡点亮时,用万用表量一下,应该会有读数的,当然数值可能不准。

楼主:
上个电路图  帮忙看看能不能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拆下来,电路重新设计就好了

上面有完整的电路图  (手画的为准)  看看有没有办法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电源属于  半桥式自激开关电源。
电路图画的有问题,两个电源管中间与L3,T没有回路。

上面有完整的电路图  (手画的为准)  看看有没有办法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二个石英灯串起来接在12V侧有亮吗?没亮未振荡,有亮已振荡。

上面面有完整的电路图  (手画的为准)  看看有没有办法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针对石英灯设计的电路,可能是要阻抗匹配的,要diy可能要改感应线圈匝数比。

上面有完整的电路图  (手画的为准)  看看有没有办法改,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有完整的电路图  (手画的为准)  看看有没有办法改, 谢谢!

百度Royer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电路图  帮忙看看能不能改 谢谢!

     我只是看看文章,我改不了。
这种普通电子变压器的输出变压器的等效感抗量是和负载关联的,能否振荡和反馈有关。短路12v负载侧反馈为零,负载阻抗大反馈量不足。

普通电子变压器电路原理
    电子变压器的普通型变压器电路,由供电、启动、振荡器、降压等几部分组成。市电经二极管D1―D4桥式整流和c3~c4串联滤波,各自在C3、C4上分别产生约130v直流电压,为主电路供电。由C1、R2~R3、D11组成的是启动电路。市电经整流并滤波后对C1充电,通过R3使双向二极管D11达到转折电压时雪崩导通,为振荡电路中的Q1 b―e结提供一个窄脉冲,使Q1快速导通。这样,电容C4上所储电压就立即经高频降压变压器B2初级线圈和磁环互感器B1绕组,以及Q1 c―e结放电,放电电流经B1的耦合.即刻分别通过R4、R5后作用到Q1、Q2的b―e结,触发Q2导通,而Q1则由原导通变成截止。如此,电容C3上电压又通过Q2 c―e结对B2初级放电。B1上又感应产生脉冲并作用于Q1、Q2管,而使Q1、Q2管进入反复导通/截止,形成约40kHz的振荡。振荡电流通过B2在其次级上感应产生的12v低压.作为为12v卤素灯杯供电的电源电压。在振荡管Q1、Q2 b―e结上各接有D9-D10、D7-D8二极管.其作用是振荡工作中B1两绕组加至Q1、Q2管b―e结上产生的反峰脉冲提供释放路径,以此保护振荡管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