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下,胆机底盘和组件布局和布线

楼主(2021-10-20):
底盘和组件布局和布线
回顾过去的设计实践,我们发现许多设计师不了解优化底盘布局的基本原则。
在宽频放大器中,布线和组件充当天线,从相邻电路和变压器中拾取杂散和感应信号,例如超声波、RF、嗡嗡声和噪声。
元件布局和接线的基本规则是:

。        不要将电解电容器安装在靠近管子的地方 – 电容会变干并失效
。        不要在变压器附近安装电解电容器 - 电容器可能会导致嗡嗡声和对 B+ 总线的干扰
。        不要在变压器绕组附近安装大功率电子管 - 绕组会烧毁或变干
。        不要在变压器或电源线附近安装驱动级电子管 - 以避免感应干扰或嗡嗡声
。        不要在输出管或整流管附近安装裸露的驱动管——它们可能会拾取射频、嗡嗡声甚至音频等感应信号,并触发电路中的寄生振荡
。        不要在机箱边缘附近安装管 - 当机箱安装和运行时,它们会烧毁外壳或机柜
。        不要在级内或级间靠近输出接线安装输入接线 - 以避免杂散信号感应或振荡
。        不要在扬声器端子或电源线或插头附近安装输入端子 - 以防止不稳定和/或感应信号的干扰
。        不要在没有约束装置的情况下倒置安装管 - 它们可能会部分脱落,丢失一个或多个触针,或者完全脱落并断裂
。        不要水平安装管,除非它们的栅线安装在垂直平面上 - 以防止栅线在热时下垂,从而导致电子流不均匀或内部短路
。        在输入阶段始终为信号通路使用屏蔽线 - 以防止杂散嗡嗡声和噪声拾取以及感应反馈信号
。        永远不要将电位计电线接地到电位计的底盘 - 始终直接接地到相关的阴极(通过屏蔽同轴导线)
。        始终用离散屏蔽或接地金属外壳屏蔽输入管(目前世界上有超过 1 亿部移动电话、数千个无线电和电视发射机以及大量高功率工业和军事发射机,它们确实产生了大量供您的高保真放大器拾取的射频能量)
。        始终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彼此靠近地安装管 -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接线长度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感应信号或干扰的暴露(但始终在瓶子之间留出至少 10 毫米的间隙以进行自然空气冷却 - 对于具有超过 25瓦片耗散)
。        始终在连接点之间使用短引线 -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接线长度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感应信号或干扰的暴露
。        切勿用直线或实心线或粗线将管座上的管脚直接连接在一起,除非有一个环使每个管座管脚能够正确定位在其管管脚周围 - 管脚管脚不能很好地弯曲以匹配管口错位,因此管口会发生一些移动终端是必不可少的
。        始终安装管座,使加热器引脚与接线方向对齐 -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加热器引线长度
。        始终将加热器电线扭在一起 - 中和附近电线和组件的交流辐射(消除嗡嗡声信号)
。        始终将栅极和阴极电阻器(以及适用的旁路电容)接地到阴极引脚(如果接地)或阴极电阻器的接地端。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是垂直安装电阻,从插座引脚直接向上,然后简单地将两端连接在一起(整齐地接地)。通过电线将它们连接到机箱接地。这组组件不需要进一步的支撑,因为它们是直接从管座安装的坚固结构。一些微型插座有一个中心管插口,用于将引脚相互屏蔽 - 这也应该接地。管护罩提供有用的结构支撑
。        在可行的情况下,安装级间电容器,外层连接到前一级板 -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拾音器的嗡嗡声老式电容器通常在一端印有一条带以指示外层
。        尝试按照电路图(示意图)布置机箱 - 这种方法确实有效!!
。        确保放大器通风良好 - 确保充分冷却并促进组件的长期使用寿命
。        始终绝缘和隔离高压和主电源电路 - 死亡是永久性的!!
。        始终在主电源与整流器和加热器/灯丝系统之间使用隔离变压器(以防止触电)
。        始终绝缘和隔离高压电容器 - 特别是大电容单元 - 它们可以存储几天的电能。关闭的放大器可能仍然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
。        始终使用封闭的金属底盘系统 - 如有必要,安装可拆卸的盖子/盖子以方便组件访问。20 规格镀锌钢板(1 毫米)厚是理想的,但铝更适合大型底盘以减轻重量。请注意,不可能使用锡/铅焊料将组件焊接到铝上,因此所有底盘接头必须拧紧在一起。
。        永远不要使用 50/50 锡/铅焊料——这是给水管工的。仅使用具有核心助焊剂的高质量 60 锡/40 铅焊料。当焊接组件以防止干接头(不完美的冶金接头结合)时,在移除烙铁之前,始终让接头有时间彻底加热。如果过热,印刷电路板导电条往往会与胶木/玻璃纤维基板分离 - 最好避免它们。
•        始终将机箱接地(以防止触电)。注意:输入屏蔽引线的接地端(外屏蔽盖)必须接地到放大器机箱以防止嗡嗡声,但是现代电视接收器没有隔离电源变压器并使用“热”机箱系统。这意味着,如果您将自己或其他人连接到电视底盘和地面之间,极有可能触电或死亡。如果将音频信号引线连接到电视接收器或类似设备,请确保每根引线都串联一个隔离电容器 - 即带电和接地的输入引线,以防止放大器和热(未接地)源之间的直接连接。如果您没有资格执行此操作,请将您的系统交给合格的技术人员 - 您只有一个生命!!

网友:
应该是外网翻译过来的吧。谢谢分享,已收藏。

网友:
要根据电路是什么性质的电路、而采取相应规则进行布线。

网友:
刚刚多出来一个疑问:管子竖直安装的时候,栅丝受的重力,其垂直于栅丝的分力最大,因为此时重力与栅丝法向几乎重合。而水平安装的时候,只要把管子稍稍旋转一下,让重力方向与法向错开,那么栅丝受法向力就会减轻。这么说来,水平安装反而使栅丝受重力而形变的可能性减小了。

不过,竖直安装的时候,栅丝变形,顶多是丝间短路。要是水平装,那就是极间短路了。后果明显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