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平板

楼主(2021-10-20):
手机上的资料太多了,各种难过。所以想买一个平板, Windows系统。
越小越好,指的是体积。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A:
其实一个旧手机就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一个旧手机就差不多。

受够了目前的安卓系统。苹果更加不用说了

网友:
微软的平板电脑价格有高有低
不过实惠的还是NEC的洋垃圾 就是原装电池容量低一点

网友:
不好用的,建议别这样。如果是手机的储存容量不够,可以用U盘,把资料放到U盘里面,手机加个转接头就可以插U盘的。

网友:
楼上正解,U盘保存挺好的。

网友B:
手机屏幕小,看资料太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够了目前的安卓系统。苹果更加不用说了

问题是你要多小?最小的 Windows 平板就是 Windows 手机 --- 当然微软已经放弃了

除此之外我见过最小的是 7.9 寸(相当于 iPad mini)的 Windows 平板,这个是 x86 的,然后就是微软自己的卫生巾

综合考虑,还是认为微软自家卫生巾比较好用,目前也有 x86 和 ARM 两种

网友:
所以你是为了存资料还是看资料,存就存在电脑里,看,还不如安卓手机好用。

网友:
如果是为了看资料,那推荐10寸以上的平板,如果是为了存资料,目前为止2T的机械硬盘性价比最合适,买个硬盘盒就行了

网友:
推荐10寸的酷比魔方的 iplay40。

网友:
小尺寸的Windows平板已经断更很久了,拿来备份还不如整台12吋左右的轻薄笔记本来的实在。目前体验还算好点的可能就是联想Miix 2 8,有TF卡槽、HDMI接口、能OTG(部分版本还支持联通3G网络)。小米平板2的话,z8500性能表现一般+几乎为零的扩展性(只能OTG),只适合拿来折腾。

网友:
资料太多,按#5楼的办法就行了。

网友:
如果为了看资料,现在的小米平板5pro,用的是骁龙870CPU,性能不错,虽然是安卓的。如果是为了存资料,买移动硬盘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屏幕小,看资料太累

这倒是主要原因,手机把眼睛看坏了。但平板躺在床上太重了。
我是二者皆有,蓝牙互传,平时主要用平板,出门了用手机。尽量把手机腾空了为好。
华为好用,我的一个华为2015年的,还在用,看资料书,省电。另一个清华同方的不如华为,费电。早期一个三星的也很好用,无奈内存太小了,变得不好用了,不上网光看书还好用,上网就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