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20-48V,输出12V/1A左右的线性稳压IC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21-10-20):
LM7812最高输入电压40V左右,达不到48V。

网友:
这个电压范围线性电源压差太大,自身功耗太大。

网友:
13003+稳压二极管

网友:
凌特有一款,价格较高,但电流到不了1A,型号记不住了,你可上凌特官网查下

网友:
两级稳压最简洁,通过开关切换

网友:
LM317HV可以到60V

网友:
功耗太大,散热器的热量估计你受不了。
如果一定要做,317可以用,它和78系列不一样,317在电路中是悬浮的,40伏是它的最大输入输出压差。
如果用317把电压先降到16伏,再接7812,这样可靠性可能好一点,热量也可以分散一点。当然,巨大的散热器还是省不了的。

网友:
看描述,稳压IC最大功耗需要36W,绝大部分三端IC都是15W。金封的好像也没有超过30W。
可能只有外接功率管的电路或者组合电路了。

网友A:
据说有一款耐高压的LM2596HV模块,可以到55V,某宝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说有一款耐高压的LM2596HV模块,可以到55V,某宝看看吧。

这个不是线性, 开关电源

网友:
这么大的电压范围,线性稳压功耗太大吃不消,还是先用开关电源把电压降下来再用线性稳压合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线性, 开关电源

纯线性的很难做到……

网友:
LT3086,LM317HV

网友:
48V、36W,这样的线性稳压IC很难选型,即使有,估计也贵的离谱。

用分立件搭一个吧,没几个零件,不难:

调整管用拆机的音响对管2SC5200,很便宜,一两块钱一只。最大允许功耗150W,工作时最大功耗36W,能扛得住。但要配大散热器,不在乎噪音的话,用个老式CPU散热器比较方便。这个电路做出来,最大的成本恐怕就是这个散热器了。
D1是保护管,稳压值15-30V都可以。40V供电已经超过431的极限,加上D1可确保431的安全,当然也可以不用,冒点险而已。
R3换成电位器,还能做成输出电压可调。
大电流输出时管子HFE下降比较多,还好5200这管子性能不错,比3055之类的管子强,您可以先不用Q2试试(R1减到4K左右),如果不行再补上Q2。

如感兴趣,还可以补上过流保护电路,增加两三个元件的事,不算复杂。

最后,这么大的压差、电流也不小,如非必要不建议用线性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