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修复一台飞跃12寸黑白电视机,老味道十足!

楼主(2021-10-20):
今年三月份在鱼肚子里看上了一台飞跃十二寸黑白,卖家上图看不清,让他开机人家谦虚的说不懂电不敢开机,收来就这样,就这一堆,所见即所得.......        从照片上看外表基本不缺件,就卖下了,到家拆开一看,显像管脖子断了,是老痕迹。只有认了,所见即所得吗,已经得到了,O(∩_∩)O哈哈~

当时正好手里在修复一个小九寸,就把显像管连接到这个十二寸电路上,开机——有亮点,行!没什么大问题。等着配显像管,这搜那搜的,没有碰到合适的,网购运输也是个大问题,一直搁置着........
       上上周在本区发个帖子求购,正好有个本埠的同好手里有货,联系购买成功修复,功放部分换了个三极管根部锈断两根腿,换了几个点解,没有什么大毛病,电视买来时没有木壳了,自己用五合板做了框架和板面,贴的木纹纸,自喷漆伺候,三个滑动电位器推子,用厚有机玻璃板锉的,配上镀铬漆  自己留着玩,发几张图晒晒吧!
      再次感谢徐州朋友支持转让显像管
   感觉场幅有点不正常,满屏时人物
瘦长,必须把场幅调小(不满屏)看着图像才正常,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A(2022-02-18):
引用 楼主:
已检查过,可能有漏网,请针对性的指导一下,谢谢老师

场幅有点不正常。。。。。。。场偏转线圈。后换的,匹配吗,得用高阻的,30--50欧。两个510殴电阻得装上。。。。

网友B(2021-10-21):
引用 楼主:
已检查过,可能有漏网,请针对性的指导一下,谢谢老师

用了我的图也不打个招呼?

网友C:
也可能场电路没什么问题,而是现在电视按16:9比例的视频播放,比从前4:3拉宽了不少。要想正常观看就得将场幅调窄。
楼主可以先看看,电视台的测试图正常与否,然后再动手。若正常,则无需动手了。

网友D:
还有成色这么新的老飞跃啊

网友:
79年第一台12寸黑白机就是无锡红梅局部仿飞跃12D1线路,仿飞跃部分主要是直流耦合视放,暗场景画面较联合设计电路好得多。还有飞跃黑白机都是3级变压器耦合中放,比阻容耦合少一级,屏幕干净噪波点少。
后期黑白机性能最好的是NEC公司的upc三片机电路。

网友E:
80年装过一台全分立件的,这机不错!
场线性不良查下有关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成色这么新的老飞跃啊

仔细打理,清灰除锈洗板,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年装过一台全分立件的,这机不错!
场线性不良查下有关电容。

已检查过,可能有漏网,请针对性的指导一下,谢谢老师

网友:
我还收藏两个12寸的黑白显像管,一个索尼的,一个NEC(飞跃机拆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检查过,可能有漏网,请针对性的指导一下,谢谢老师

场输出反饺部份电容全换了吧!

网友:
12D1当年有大量自装机,
你这个是厂产机,不错
记得当年我接触到的是铁皮后盖,不记得有塑料后盖。

这机芯可直接带14、17细劲管,35D1还是这个通道板

这个喇叭是真内磁的, 后期都是外磁加个铁壳

网友F:
还能收到模拟信号?我们这模拟信号已经关闭三,四年了,除发射无线加密收费TDMB数字信号外,也开放了15个无线不加密TDMB数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场输出反饺部份电容全换了吧!

检查过程中,发现天和牌、东风牌、和平牌电解容量都没有减小有的容量还稍大一点电容表测D值都在0.5以下,所以没换。唯独一个视放管电路的2C39    220uf/6.3V电解电容是南通产的漏电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场电路没什么问题,而是现在电视按16:9比例的视频播放,比从前4:3拉宽了不少。要想正常观看就得将场 ...

试试看吧,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能收到模拟信号?我们这模拟信号已经关闭三,四年了,除发射无线加密收费TDMB数字信号外,也开放了15个无 ...

用的RF转换器机顶盒节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还有成色这么新的老飞跃啊

木框和面板是楼主自己做的。

网友:
赞楼主的动手能力。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我的图也不打个招呼?

感谢感谢!

网友:
看到这台飞跃12D1黑白电视机,就想起了我在40年前自已装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就是飞跃12D1,当时条件非常艰苦,零配件很难买到,印刷板都是自己描绘腐蚀的,机箱、结构件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
原装机高频头增益高

网友:
修这样的全分立原件电视机,才是真正的技术!
那个年代,一到霉雨季节,高压包内轻则硅柱绿锈周围冒电弧,重则匝间短路,更换正反向识别很是麻烦。

网友:
这一看都是上年纪的了,还都是高手,顶顶

网友:
还有套12D1拆机板子,后壳

网友(2022-01-08):
12寸黑白显像管是黑白电视中使用寿命和性能最好的。

网友(2022-02-13):
满满的回忆,当年看的木壳机黑白和彩色机都很经典,有机会也想弄台来玩玩。

网友:
捡查一下场线性电位器是老化,这机子的样式,山西无线电丆,出产的春笋12吋样子,_摸一样

网友:
这成色太好了,少见了

网友H:
现在还有模拟电视信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幅有点不正常。。。。。。。场偏转线圈。后换的,匹配吗,得用高阻的,30--50欧。两个510殴电阻得装上 ...

黑白电视机这种行偏转线圈结构很少见,后期绝大多数都不是这种结构。

网友I(2024-02-04):
师傅好!您的显像管在我们家乡徐州哪里买的?多少钱买的?正好我现在在DIY北京820电子管黑白电视机,正缺一个显像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还有模拟电视信号么?

没了,基本停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木框和面板是楼主自己做的。

楼主的手艺真好,根本看不出来是自己做的木壳,我也做了一台全晶体管分立元件的彩电,木壳用捡来的松木板,还做了一台20寸的电子管彩电,到现在也没成功,我的手艺不行,真是浪费了那么好的木料,,,不过反正捡来的不要钱,否则找木匠加工又要花钱了

网友I:
楼主的手艺真好,根本看不出来是自己做的木壳,我也做了一台全晶体管分立元件的彩电,木壳用捡来的松木板,还做了一台20寸的电子管彩电,到现在也没成功,我的手艺不行,真是浪费了那么好的木料,,,不过反正捡来的不要钱,否则找木匠加工又要花钱了

网友:
全分立件,有劲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师傅好!您的显像管在我们家乡徐州哪里买的?多少钱买的?正好我现在在DIY北京820电子管黑白电视机,正缺一 ...

北京820用的是最早期的粗颈显像管,管颈上需要套一个离子阱磁铁才能显示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J:
北京820用的是最早期的粗颈显像管,管颈上需要套一个离子阱磁铁才能显示亮度。

是我按照北京820电路图自己做的,显像管打算用7脚的那种,由于12寸的不好买,成了烂尾工程,用5.5寸显像管试验已成功,还有手头没有5ZP4整流管,所以只好用1N5408代替了,您说的那种老显像管我都没见过真的实物

网友:
能修全分立件电视机的都是真正的高手!
为楼主的爱好和技术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J:
北京820用的是最早期的粗颈显像管,管颈上需要套一个离子阱磁铁才能显示亮度。

后期的黑白电视显像管也有离子阱磁铁,它管颈上是用来调节光栅水平和垂直位置的,即中心调节器。

补充内容 (2024-3-31 21:47):
它管颈上,它套在管颈上。

网友(2024-03-31):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手艺真好,根本看不出来是自己做的木壳,我也做了一台全晶体管分立元件的彩电,木壳用捡来的松木板, ...

插一句话,您弄得那个电子管彩电能耐啊,可以分享一下电路图么
我发了个有关的帖子,可以看下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pid25972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