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对小桌面音响

楼主(2021-10-20):
6P1的小单端,仿3/5尺寸的小音箱

网友A:
这种小口径橡皮边喇叭的灵敏度会不会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口径橡皮边喇叭的灵敏度会不会比较低?

TB上的,说明是有91DB以上,现在高灵敏度喇叭好像都不好找

网友B:
这个实木音箱用料很实在,应该不错。其实6P1真没必要胆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木音箱用料很实在,应该不错。其实6P1真没必要胆整流。

用了些实木地板 有17mm了。自我感觉声音还可以,小房间里听听不错。放到大空间,就觉得声音弱了一些。

网友:
木工活儿不赖,一点接地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木音箱用料很实在,应该不错。其实6P1真没必要胆整流。

里面到时有一个桥堆

网友:
好象是6j1推6p1

网友:
用了镀银线,红威马,信号线电位器还不错。

网友:
  羡慕木工手艺

网友:
有韵味的机器

网友:
木工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