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的问题还是其它?

楼主(2021-10-21):
一台1.5V收音机,在中波时电位器可以调小声,在短波时调小音量时调不小,类似电位器接触不良,要旋大点才有声,明显调不小声。是短波增益大,当然电位器也是老旧,也拆下清洗,调整过。

网友:
就是电位器的问题!

中波,短波在前级,电位器在低放前级,由它控制音量。

网友:
什么品牌的收音机?

楼主:
山花牌c153

网友:
拆换电位器

楼主(2022-01-31):
原来是电位器中点锣丝正好在拉杆天线上面,拉杆天线包着的胶纸压穿,电位器拔盘锣丝接地,短波时调音量等于天线断续接地。

楼主:
电位器转盘在拉杆天线上方,中间的固定锣丝是接线的,与拉杆天线接触到了。

楼主:
中间的固定锣丝与地线相接。

网友:
绝缘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