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这种元件?

楼主(2021-10-21):
哪位用过 下图的高压瓷片电容器?它能用在音调电路中吗?这种电容用在音频没问题吗?

网友A:
经常用,但不是音频上,用在开关电源。音频最好用CBB13、21的薄膜电容,无感Q值好。实在不行临时凑活问题不大。

网友:
经常用,用在滤波中,和整流管并联使用。

网友B:
这种电容的容量很小,做音频不合适,这种电容一般是彩色电视机的电源和行电路用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常用,但不是音频上,用在开关电源。音频最好用CBB13、21的薄膜电容,无感Q值好。实在不行临时凑活问题不 ...

你用在开关电源上,开关电源频率有多高?比16K HZ高吗?

网友C:
这种电容高频性能不好,就没有高频好的电容了。但是不推荐在音频电路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的容量很小,做音频不合适,这种电容一般是彩色电视机的电源和行电路用的电容。

我手边就缺 150PF  2200PF  2种,想用瓷片电容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容高频性能不好,就没有高频好的电容了。但是不推荐在音频电路中使用。

这种瓷片电容能用在音调调节电路上吗?高频性能好  为何不易用于音频?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在开关电源上,开关电源频率有多高?比16K HZ高吗?

现在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至少在300Knz以上。这个电容可以工作在音频电路中,不过要筛选一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至少在300Knz以上。这个电容可以工作在音频电路中,不过要筛选一下容量。

谢谢指教!急于用这二种电容,先用瓷片电容代替。。。。。

网友:
耐压高点,没什么特别吧!

网友:
现在几乎所有电器用的都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几乎都有。

网友E:
瓷片电容有两种Ⅰ型瓷介(CC型)电容的特点是介质损耗较低,电容量对温度,频率,电压和时间的稳定性都比较高,常用于高频电路。
另一种Ⅱ型瓷介(CT型)电容的特点是体积小,电容量对对温度,频率,电压和时间的稳定性都比较差,介质损耗大,常用于低频电路。
高压瓷片电容有两种,CC82与CT82型圆片型中高压瓷介电容,外形同楼主的照片。
CC82型电容器适合在低耗损,电压较高,功率不大的电路中使用。
CT82型适合在高压,旁路,耦合电路中使用。

这个高压电容完全可以在音调控制电路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瓷片电容有两种Ⅰ型瓷介(CC型)电容的特点是介质损耗较低,电容量对温度,频率,电压和时间的稳定性都比较 ...

谢谢指教!以前做的音调电路突然出现故障,急于用这二种电容修复。以前买过小瓷片电容  耐压只有50V。。。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现在的很多低端音响,都用贴片瓷介电容。特别是便携MP3之类的。

网友:
彩色CRT电视机的天线高压隔离电容器

网友:
我一般串并联用在电蚊拍高压部分做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边就缺 150PF  2200PF  2种,想用瓷片电容代替。。。。

闲鱼上看到聚本烯电容(CB型),150P和2200P 都有,聚本烯电容用在音频和高频都不错。

网友:
高压瓷片电容经常用,信号耦合使用没问题。 这种电容以前经常用在UV段发射天线使用情况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顺便说一句,瓷片电容做耦合电容一旦击穿,造成后级电子管一栅正偏,管子将会在几分钟内报废。
另外,瓷片 ...

谢谢指教!以前做音调电路  除了C6耐压400V以外,没注意其他电容器耐压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边就缺 150PF  2200PF  2种,想用瓷片电容代替。。。。

完全可以。也就是高频旁路,做偶合容量太小。

网友:
在行输出上用过。降低高压,扩展行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在开关电源上,开关电源频率有多高?比16K HZ高吗?

用在开关电源无关紧要滤波又需要高耐压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以前做音调电路  除了C6耐压400V以外,没注意其他电容器耐压问题。。。。

音调电容用CBB型聚丙烯电容效果好,耐压高的淘宝上也可以买到。

网友:
这种电容容量从1PF到几千PF, 耐压1-3KV, 容量齐全, 价格便宜.

我用来做胆FM和维修电子管收音机都没有问题.

不被人认可是因为价格太便宜,量又大. 不够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