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小型10A耐用开关

楼主(2021-10-21):
纠结在于  妞子开关  船型开关  拨动式等开关,究竟哪个耐用  欢迎大家发表建议

网友:
当然扭子开关

网友:
贼拉耐用!

网友:
船型开关 KCD4 30A

网友:
个人感觉 船型开关 更耐用

网友:
目前来说,用的多的就是船型开关。

网友:
彩电的电源开关最可靠

网友:
日本二手的比较好,。

网友:
回答正确 加十分

网友:
里面要有银锚点的开关,

网友:
扭子开关啊!

网友:
空气开关耐用。。

网友:
船型开关,拨动开关,物理结构基本差不多,都是跷跷板结构,实际使用时经常接触不好,而扭子开关与接触器结构类似,就不用多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