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缆延长问题

楼主(2021-10-22):
公司有台感应加热滚筒设备,也就是炒货机,功率大约60KW左右,因特殊原因需要控制箱与加热设备分开来。问题是原加热设备与控制部分连接电缆也就是1米左右,需要延长到5米左右,线圈在加热设备里,高频发生器在控制箱里面,不知这种情况下能否延长,对电缆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副作用?

楼主:
说明一下,是电磁加热,不是一般的感应加热,需要延长线圈与IGBT之间的电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一下,是电磁加热,不是一般的感应加热,需要延长线圈与IGBT之间的电缆

这个你为什么不先问厂家。。一般人这个功率的电磁炉都没有见过。

网友:
功率大约60KW左右,太厉害了吧。。。。。我们这食品厂烘培。都用的天然气。

网友:
一般的说只要满足截面与耐压问题就不会太大。电缆是感性电路应该可以。确定这样做不会产生附加的高压脉冲才是重要的事。

楼主:
厂家说不建议延长,具体也没说什么,只说对发生器不好,可能会烧掉,想试试但不知道延长会有什么结果,比如分布电容、阻抗、辐射,绝缘等会产生什么后果。

网友:
大功率感应加热真的不建议加大到线圈的距离,电感量变化会有烧管风险。
像注塑机改高频加热都用多股细芯铜线,加屏蔽线管。功率板也就近安装,不然损耗很多,还容易干扰系统板造成不可预测的问题。

网友:
功率输出部分是事先设计好的,延长了输出连接线就得重新计算相关参数并调整而且可能原有电路无法调整好。单独把控制部分延长出去是可行的好办法。

网友:
1,测试1m和5m线接上后的电感,2,用示波器测试线圈频率。然后计算感抗,如果感抗相差10-20,估计问题不大。如果真想搞,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