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调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1-10-22):
现在470K双联电位器比较难买,想用100K双联电位器代替红灯711音调电路470K电位器,不知怎么调整音调电路电阻电容数据,哪位大师指教指教。

补充内容 (2021-10-22 15:14):
我可能表述不清楚,我是打算用红灯711电路的音调部分,装一台双声道功放的,所以要用到上联电位器。

补充内容 (2021-10-22 15:17):
还望白版能指点一二。

网友:
调音不都50K 100K么,470K也太牛逼了

网友:
不建议改动,x宝上有很多,也不贵。

网友:
470K的长柄可能没有只能500K代替了

网友:
使用不同阻值电位器做的音调电路很多,可以去成品机电路中,挖出音调单元电路使用。问题是,为何会使用不同阻值电位器做音调电路呢?这涉及到一个阻抗匹配和插入损耗问题。所以,为了避免改变电路后产生的各种问题,买个电位器解决,最为简单。花不了几个钱,手柄短可以配个延长柄,这些都是在x宝花小钱能解决的。

网友A:
音调调节电路电位器的取值关系到电压增益, 理论上电位器阻值变小(如晶体管功放电路),其相关电阻按比例减小,电容相应加大即可。然而电子管内阻高,其阻容耦合放大电路屏极负载电阻较大,因此音调电位器阻值取值相应要大些,红灯711收音机前级放大6N2屏极电阻250K,音调电位器采用470K的(上海131采用1.0M)。如果换成50K或100K的电压增益受到影响,音调调节电路本来就会造成衰减,为了保证增益其阻值不宜过低。
        附:阻容耦合放大电路电压增益的计算公式:Go=μ·RL/(rp+RL);谬是放大系数,rp是电子管屏极内阻,RL=Rp·Rg/(Rp+Rg) ,Rp是屏极负载电阻,Rg是次级栅极电阻,音调控制电路里相当于电位器的综合阻值。

网友:
音调电路不装也罢,关键是优质的双联470K电位器很难找到、普通的倒是有卖的,用不了个把月就咔咔响,那叫一个烦人!现在大多音源都有音调功能,电脑软件播放器的音调功能更强大。

网友:
这种网上很多、但同轴阻值精度有误差

网友:
晶体管电路与电子管电路的衰减式音调电路电位器阻值不同的,晶体管电路的衰减负反馈混合式音调电路调节范围更大。

网友:
470K双联电位器市场有的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调调节电路电位器的取值关系到电压增益, 理论上电位器阻值变小(如晶体管功放电路),其相关电阻按比例 ...

谢谢白版指点,我现在是用红灯711低放(包括音调电路)和功放电路装的双声道功放,整体很好,现在就是纠结音调电路电位器问题

楼主:
终于买得500K的了,就是不知是不是正宗的日本ALPS,下午上机试试。

网友:
你这个是音量调节电位器A型的,音调电路应该用D型或者B型的。

楼主:
啊,还有这种讲法呀!看来又买错了。不管它了,先上机再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还有这种讲法呀!看来又买错了。不管它了,先上机再说。

这个投资可真不小,可惜还是买错了。指数式电位器用在音调电路里会感觉8~12点段位调整不明显;而12~4点位稍动就有明显变化,使用中感觉不舒服。

楼主:
完工,声音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投资可真不小,可惜还是买错了。指数式电位器用在音调电路里会感觉8~12点段位调整不明显;而12~4点位 ...

反过来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