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用过ZRT显卡的吗

楼主(2021-10-22):
请问大家有用过ZRT显卡的吗?最近想买显卡,找到这卡, 是 AMD FURY 4G价钱1210.只是国产的卡还是有些不放心,新的用起还可以,接着就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毛病。用过的发表一下意见,看有翻车的没有?

网友:
我穷,9900k核显。
不玩游戏不搞图形渲染卓卓有余了。
虽然不怎么关注显卡动态,但也略知现在显卡价格高居不下,确定是好时机上车吗

网友A:
用这类卡是要工业做图信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这类卡是要工业做图信仰吗

Fury 不是游戏卡么

楼主:
只好暂时用i5 10400的核显了,等显卡价钱降下来了再买好一点的显卡。现在的核显也能跑近9万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ury 不是游戏卡么

游戏显卡只认N卡,A卡还是算了吧,高热量就意味着高故障率,这个有统计数据。实在要用A卡,得配置一套高可靠的散热系统,代价不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游戏显卡只认N卡,A卡还是算了吧,高热量就意味着高故障率,这个有统计数据。实在要用A卡,得配置一套高 ...

但那个真不是信仰卡吧

网友A:
瓦叔发的这个专业信仰卡配套显示器也够喝一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瓦叔发的这个专业信仰卡配套显示器也够喝一壶的

显示器啊,你仔细看

看不出来,那就凑近了看

显卡其实就是为了显示器买的,只是卖家发错了,我和卖家说你弄错型号了,卖家不理我...

网友:
同感也曾为了新显示器升级显卡。你这都是银子堆起来的装备奥,真10位的呢。话说27寸搞这么高分辨率,只能作图看电影了,文字处理眼睛吃不消。看的眼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啊,你仔细看

显示器是原装货吗,套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是原装货吗,套框?

哪来显示器,我桌上哪有什么显示器,就两个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感也曾为了新显示器升级显卡。你这都是银子堆起来的装备奥,真10位的呢。话说27寸搞这么高分辨率,只能作图看电影了,文字处理眼睛吃不消。看的眼花

这是没钱,有钱就真的显示器了

Bug11 会自动识别显示器的分辨率(所以要给它刷一个 UP2715K 的型号进去,不然就瞎眼了),所以不用担心字处理程序会把文字显示得小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小的显示器是用笔记本改的。

没那么小笔记本,是我的老 iPad,没啥用了,戳点娘都戳不动了,然后看到有卖适配 iPad 屏的驱动板 拿来改成副显示器,比两台大显示器好用 我以前也是两台 27 寸,现在把另一台丢了,桌面上清爽不少,调电路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