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型交流5灯外差机

楼主(2021-10-22):
翻出来通通电,除除潮气,目前收听效果良好。

网友:
电源分离就是好1

楼主:
主机长27.5CM,宽7CM,高6.3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能力超强  赞。工作台很整洁这个习惯必须出好机。

元老过奖了。

网友B:
好手艺,做的很漂亮!

网友C:
请问这台机是用开屏式的6N1做功放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做的很漂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台机是用开屏式的6N1做功放级吗?

6N1双三极并联末级功放输出。

网友:
工作台很漂亮

网友D:
        体积很小很精致的小收音机,电源是外接的,喇叭也是外接的吧,有输出变压器吗,能看看内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体积很小很精致的小收音机,电源是外接的,喇叭也是外接的吧,有输出变压器吗,能看看内部吗?

机内有喇叭,有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体积很小很精致的小收音机,电源是外接的,喇叭也是外接的吧,有输出变压器吗,能看看内部吗?

内部图

网友D:
        谢谢,看到了,内部很紧凑,空气双联,小喇叭,输出变压器一应俱全,底台是利用成品机壳像是ABS材质,中周是喷漆美化的吗?很漂亮,其实不仅是美化的作用,也保护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看到了,内部很紧凑,空气双联,小喇叭,输出变压器一应俱全,底台是利用成品机壳像是ABS ...

中周外壳喷了漆,铝壳不会氧化。
主机架,电源外壳是控制开关盒改裝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周外壳喷了漆,铝壳不会氧化。
主机架,电源外壳是控制开关盒改裝的。

         这个小收音机外观色彩艳丽,小巧玲珑确实很漂亮,不知道收听效果怎样?加上个电路图也可以参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小收音机外观色彩艳丽,小巧玲珑确实很漂亮,不知道收听效果怎样?加上个电路图也可以参赛 ...

纯短波机,接收频率6-18MHz。
本机灵敏度、选择性较优良。
谢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