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6U1变频的中波震荡线圈

楼主(2021-10-23):
各位老师,前辈:哪位有6U1中波震荡线圈的绕制数据?最近接了一台上海161-3的机器,中波震荡线圈霉断了(别人修过)自己拆了重绕后收台少(只有2-3个)噪音大,不知道是不是线圈的问题。哪里可以 找到成品线圈?
  谢谢!

网友:
上海161-3收音机可变电容为460PX2的,没有现成的商品线圈,可以参考飞乐265-1收音机的参数(可变电容465PX2)L4a4X0.08mm丝漆包线60匝(60微亨),L4b0.12mm丝漆包线16匝(5.5微亨 ):

楼主:
追加:哪位有图纸能提供一份分享一下?非常感激!
  参考160,161-1的图纸与本机出入较大。

网友:
现在X宝上上有货:已炒到20元一对。天线圈LT101A
                                                     振荡线圈LT101K              配6U1

绕制数据《无线电》1978年第3期上有

网友:
配12/365PF双联

网友A:
其他只找到上海160-A及上海160-3、161、161-1电路:

楼主:
谢谢版主!谢谢各位老师!
  版主说的对,此机配的的是460P的双联。看实际接线此机的中放,检波,AGC控制,电压放大(原件数值,接线)与160,161-1出入较大(但是原机能响应该没有问题)。想洗一洗波段琴键开关,太难拆,没图不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只找到上海160-A及上海160-3、161、161-1电路:

白版老师资料太丰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谢谢各位老师!
  版主说的对,此机配的的是460P的双联。看实际接线此机的中放,检波,AGC控制 ...

《放映员技术手册》下册40页介绍:上海161/上海161一1中振线圈初级O.1/48T,回输线圈O.1/34T,回输线圈绕在骨架上部。供参考。我猜想161一3的高频,中频线路是一样的,只是161一3的音调部分更时尚,用高中低琴键代替音调旋钮,板面更悦目。请用心修摩她,应该是不可多得的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映员技术手册》下册40页介绍:上海161/上海161一1中振线圈初级O.1/48T,回输线圈O.1/34T,回输线圈绕 ...

谢谢!您说的有道理,看资料介绍说161-1-3只是后级有改进,前级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现在有了3组数据,看版主给我发的《电子管收音机的修理》附录3LT100型线圈配6U1的数据一次是95匝,二次37(39)匝看不清楚,但是估计差2匝应该关系不大,但是没有   标配双联的容量。参考版主发的熊猫机一次,二次分别是60匝,16匝,但是这个线圈骨架是28mm的。您发的是48,34匝不知道骨架尺寸。您这个匝数少估计是配460双联的。我拆原机的(一次没动)二次我数的是26匝。现在能收到3-4台,只是噪音大(不是交流声,噗噗声)估计是电源有高频或谐波干扰或差拍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现在有了3组数据,看版主给我发的《电子管收音机的修理》附录3LT100型线圈配6U1的数据 ...

161一3的骨架约8的。足够的本振对混频增益起关键作用。可串小电感量振荡栅电压,一4/一IOⅤ为正常。可惜我的161一3中周是4O4及4O5,好象只是单股中周,(中频增益可能不到36分贝),有空把它改为7股中周,再把6K4换上6K7,中放增益可望达55分贝。

网友C(2021-11-30):
叫k式线圈,这个我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叫k式线圈,这个我真有。

谢谢回复,在原骨架上重新绕了一个,效果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在原骨架上重新绕了一个,效果还可以。

说实话,短波线圈还好绕一下,中波相对难一些,总之可以试一下的,这才叫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