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941C收音机终于到手

楼主(2021-10-23):
此前我问过一些网友,得知海燕B321和牡丹941C是灵敏度比较高的中波收音机。

前几天终于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一台牡丹牡丹941C收音机,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拿到手了,毕竟是几十年前的老收音机了,应该说这品相还不错。

拆开包裹后迫不及待地拆下后盖,用一节4.2伏18650电池串联一节1.5伏电池,马上去楼顶试听,听之前还特意把手机充电器拔了。

经过试听云南台576KHZ,经济之声855KHZ,中国之声1008KHZ都能收听,且效果不错,1008KHZ附近能收到一个弱台,经过对比,这台收音机不能像幸福LUCKY一样在这几个强台之间收到十来个弱台。

难道是最近信号差,最近没有弱台?马上又拿来幸福LUCKY残机,发现那些弱台仍能收到。

至此,真相大白了,幸福LUCKY仍然是我的"中波之王"。

当然了,我这台牡丹941C便宜自有便宜的道理,它的音量电位器严重接触不良了,花了几分钟修好,这是电子爱好者基本功,不值一提。

网友:
我的感觉是楼主的“幸福"机,是变频管不在壮态,本振波形不纯净,其谐波参与了混频,造成的假象频率响应而已。
好比某些机器天线回路干路,能收到短波电台一样。

很多时候,一些指标低的机器,收到大量的假像频率,反而被认为灵敏度高,这一点短波波段特别明显,这也是很多人觉得二次变频收音机有时反而不如地摊机收台多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昨晚猜测高放管会不会老化了,刚刚拆下来,用47表RX100档量了一下,有一点穿透电流, ...

3AK20是在原来高频管的基础上,对载流子中和速度进行强化,从而有效提高接近截止频率时的增益容限。换句话说,3AK20比一般的锗高频管的性能要好得多,建议可用于变频、振荡、混频等处,没有为什么。

网友(2024-09-30):
对收听效果影响最大的灵敏度和选择性,
牡丹941标称    灵敏度:6分贝,10微伏,
                           选择性:40分贝,
都优于一级机标准。

网友:
建议楼主请有综测的爱好者测试下,
比如中波段,扫频频率从500KHz到30MHz,
收音机在中波一点点调谐过去,理论上应该只有左边一个波峰,
如果看到高高低低不至一个波峰的话
其他就是假信号收音机就是有假信号的,
虽然能“多”收好几个台,但是不可取的
如果看到右边的峰比左边的还高,
那是中了大奖了,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A(2021-10-23):
楼主又在吹他宇宙第一的残机

网友A:
建议楼主做个神坛,把你的幸福残机供起来,全宇宙第一了,还买别的收音机来对比个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做个神坛,把你的幸福残机供起来,全宇宙第一了,还买别的收音机来对比个屁啊!

气不气?我的收音机比你的好?

网友:
不错,漂亮,那时收音机前面板上MW的频率标志,还有米。

网友B:
可变电容器看着比较厚,是三联带可调式高放吗

网友C:
我有两台941-C,灵敏度都不及春雷3P2.

网友:
这机我有2台,一台941一台941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变电容器看着比较厚,是三联带可调式高放吗

是的,此一般270P可变电容要厚一些。

网友D:
被炒成天价了的神鸡。

成色真好!

但你说其性能,不如当今电子垃圾的地摊鸡,我感觉不可思议。

网友:
统调之后再试试

楼主:
看了一下,这机除了天线顶部那个头掉了之外,成色可以认为是八成新。

网友E:
看着  不错。。。。神机  不知道 多少钱 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又在吹他宇宙第一的残机

联合利华引进了一条香皂包装生产线,结果发现这条生产线有个缺陷:常常会有盒子里没装入香皂。总不能把空盒子卖给顾客啊,他们只得请了一个学自动化的博士后设计一个方案来分拣空的香皂盒。博士后拉起了一个十几人的科研攻关小组,综合采用了机械、微电子、自动化、X射线探测等技术,花了几十万,成功解决了问题。每当生产线上有空香皂盒通过,两旁的探测器会检测到,并且驱动一只机械手把空皂盒推走。

中国南方有个乡镇企业也买了同样的生产线,老板发现这个问题后大为发火,找了个小工来说:你他妈给老子把这个搞定,不然你给老子爬走。

小工很快想出了办法:他花了90块钱在生产线旁边放了一台大功率电风扇猛吹,于是空皂盒都被吹走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能吹是多么的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  不错。。。。神机  不知道 多少钱 收的

200包邮,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被炒成天价了的神鸡。

成色真好!

地摊鸡现在都用DSP芯片,灵敏度秒杀绝大多数民用模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地摊鸡现在都用DSP芯片,灵敏度秒杀绝大多数民用模拟机。

FM波段可以这么说,
中波就不一定了,我手头的几台DSP收音机,都是FM秒杀传统收音机,但中波不行,比不上传统收音机。
也许我手头的几台DSP都是低档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不气?我的收音机比你的好?

中波那么大的电磁干扰,清晰的台都没几个,有什么好听的?
可听性别说调频,比短波也差多了.

网友B:
创业爱好者 发表于 1 小时前
200包邮,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仅这个三联可变电容器若好用,也至少得100左右

网友G:
老机需认真打理调教一番,收听中波还是比较好,每天听一下中波广播也是很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波那么大的电磁干扰,清晰的台都没几个,有什么好听的?
可听性别说调频,比短波也差多了.

八九年前就听过卫星接收机的调频广播了,音质没得说,但不如中波耐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这个三联可变电容器若好用,也至少得100左右

三连没问题,调台没有杂音,波段开关也没问题,原以为波段开关会接触不良。音调电位器也没问题,只是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了,已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机需认真打理调教一番,收听中波还是比较好,每天听一下中波广播也是很享受。。。

是的,明天重点检查一下调谐高放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包邮,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早上好,,,厉害   慢慢碰吧

网友:
也有一台,听得不多,有时拿出来听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台941-C,灵敏度都不及春雷3P2.

我有一台3P2,短波能收到一些台,中波噪声一片,本地的电磁环境极差,我的几台德声一样中波不能听

网友:
本地中波整个波段持续几十年的嗡嗡声,前几年的某一天,突然间消失了,
一直不知原因,现在想来应该是得益于前几年整治地条钢,把本地的几座中频炉关停了。
几家用中频炉的厂矿全关停了。
所以整个中波清静了。

网友:
顺便介绍一下历史啊,941到941A,到B,到C,有没有D,各有什么改进。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昨晚猜测高放管会不会老化了,刚刚拆下来,用47表RX100档量了一下,有一点穿透电流,这本来也能用,特别低放或者说来复再生机上用更没问题。但不管三七二十一,换了一个穿透电流小的3AK20上去试试。高放管电流0.3毫安左右。

去楼顶试听,在855khz~1008khz之间多了两三个弱台,能勉强收听,其中四川台信号较好。

记不得3AK20能不能工作在短波,又切换到短波二试试,仍能收听。

其它变频管,中放管就不管了,因为根据经验,越是在后级的管子,对收音机影响越低。并且能收到台,说明它们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昨晚猜测高放管会不会老化了,刚刚拆下来,用47表RX100档量了一下,有一点穿透电流, ...

建议用原来的管子。顺便说一下3AK之类管子少用为妙,特别是在变频和混频这些场合,没有为什么。

网友:
老机状态不佳的需要统调,这才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台3P2,短波能收到一些台,中波噪声一片,本地的电磁环境极差,我的几台德声一样中波不能听

我这边中波收听环境很好。

楼主:
今天下午5点钟,去以前测试收音机的河边收听,同时带了白鹤4B2,这个收音机灵敏度确实高,它收到的弱台比白鹤4B2多。
下午5:30的时候,又回到家里,然后去楼顶试听,发现有个地方干扰比较少而信号又比较好,四川台效果不错,和本地强台差不多了。

楼主:
老化的高放管没换,牡丹941C的灵敏度不如幸福LUCKY了,换了高放管后又如何呢?今天试过超过白鹤4B2了,明天白天再对比一下幸福LUCKY。

本来也可以试试9015之类的硅管当高放管,但锗管和硅管特性差别不小,输入/输出阻抗不一定匹配,所以就没有用9015代替3AG22高放管。

另外这个收音机我调过中周了,发现调之前磁帽的位置是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3AK20的问题是,基本上蓝点都没有beta值像样的。

可能算是锗晶体管里的异类。

我的蓝点3AK20是老勐版主十年前给的工业计数板上拆的,上面有十来个,现在还剩七个,放大倍数大而穿透电流小,温漂也小。

网友:
不错的经验,等我闲的时候也把我的941摩一下。

楼主:
昨天实验结果,在河边找个干扰小,同时信号也差的地方实验。

牡丹941C:中波低端(频率应该在525+18=533khz)能收到中国之声,云南台576khz,经济之声855khz,中国之声1008khz都能收到,1008-9=999khz能收到一个弱台。

幸福LUCKY收不到上述533,576khz。但能收到855,1008khz以及周围弱台。

回家后,把幸福LUCKY的变频管拆下,用47表的RX100档一量,发现老化了,有一定穿透电流了,换成3AK20,仍去河边测试。这时发现533和576khz都出现了,但855和1008khz附近的弱台却不见了。

至此,找到原因了,原来幸福LUCKY能在855和1008khz附近收到弱台,是由于变频管老化所致。

但是只要不是信号最差的地方,幸福LUCKY还是能收到中波低端那两个台的。所以回家后,我仍把3AG22换回去,毕竟我更喜欢855和1008khz附近那些弱台。

网友:
中国之声应该是540KHz

网友J:
999KHz可能是贵阳市台,你的收音机不在状态,建议全面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J:
999KHz可能是贵阳市台,你的收音机不在状态,建议全面统调,

早调过了。刚刚又把机壳完好的幸福LUCKY变频管拆下来量一下,是好的,同时那些弱台收到的少。

楼主:
今天下午忽然看到《收音机修理经验100例》,有一例垫整电容击穿,导致收不到高端台。

忽然想到幸福LUCKY会不会是垫整电容容量变小,频段发生了改变呢?如果这样应该收不到云南台才对。

但也还是拆下来量了一下,300P的电容实测260P,看来原因不在这里,但也还是找了个30P瓷管电容并上。然后试机,没多大变化。

网友K:
我发现您都把毛病推到晶体管老化上,实际上晶体管的老化远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大,倒是那些电容电阻要仔细查查,老化概率大得多。比如那个300pF的变到260pF,竟然变化了25%,里面根本就是变质了,那还怎么用?所有电解都有不同程度的老化,应该全部换掉才对。其他电容若是有金属化纸介之类的品种,应该立刻换掉,这都是影响接收效果的障碍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发现您都把毛病推到晶体管老化上,实际上晶体管的老化远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大,倒是那些电容电阻要仔细查查 ...

用RX100档测三极管,基极悬空,偏转角度如图,你说老化严重不严重?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用RX100档测三极管,基极悬空,偏转角度如图,你说老化严重不严重?

一看您就是外行,哪有这么拿着管子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看您就是外行,哪有这么拿着管子测量的?

为了防止温度影响,直接放在万用表面板上测量,没错吧?

楼主:
这个三极管和别的3AG类管子不同,基极在上方,发射极在下方,集电极在右方。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三极管和别的3AG类管子不同,基极在上方,发射极在下方,集电极在右方。

标准的C型封装管脚布局,怎么不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防止温度影响,直接放在万用表面板上测量,没错吧?

不光如此,还得等待几分钟才能测,测穿透电流也不能测着不放,那样电流增长没商量。...没用过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标准的C型封装管脚布局,怎么不同了?

一般三极管,基极在中间,也就是图中的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