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焊锡丝

楼主(2021-10-23):
没有锡丝用了最近坛子里也没见有卖,某鱼看见一款有没有用过的质量如何?或推荐一款相对廉价好用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含铅的焊锡丝已不让用很久了吧?!

谁不让用?个人用什么?随便,再使劲用你能用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含铅锡丝太多了!    环保要求(大厂) 或者出口产品, 要求环保锡丝,就是无铅锡丝,无铅锡丝熔 ...

含不含铅个人用无所谓的,工厂现在基本都用无铅是因为产品有环保要求,因为用量太大,你自己用的那点儿能有什么危害,也不会对自身产生什么危害,又不是天天吸那些气体。

而且含铅的熔点低,无铅的熔点高,手工焊接无铅的比较难用,没个高频焊台蛋疼的要死,无铅一般都是做成锡膏。有铅焊锡的标准比例就是63/37,这个比例是行业内多少年总结出的经验,在手感和焊点质量上取得的平衡。

有铅无铅不是判断焊锡好坏的标准,有铅焊锡也是工业标准的一种,所谓劣质焊锡,往往是不纯,除了锡和铅,还有各种其他的杂志成分,这样的焊锡焊出来的焊点能好才怪,所以焊锡一定要买正品大厂的,那些不知道什么的杂牌子,根本没有保证,而且这东西原料成本在那摆着,杂牌的也便宜不到哪里去。

无铅的焊点是要结实些,用高频焊台的可以选择这种,普通936焊台还是有铅的好用,至于什么含银焊锡,我个人觉得纯属商家的噱头。

网友C:
早说   之前我卖了4卷,含银焊锡丝,忘了是1斤还是1公斤了   80元一卷,

用量不大还是买好一点的焊锡丝, 你用过好一点的焊锡丝,就不习惯用差的焊锡丝了!  好的焊锡丝有明显的区别,   发亮,流动性好,熔点低。

差的焊锡丝,熔点高(好像含铅高)  散渣渣的,温度很高才能融化,  用过你就知道了!

我现在用的是  云锡的  感觉还可以!

网友:
个人玩的不多还是有铅焊锡吧,咋用咋顺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早说   之前我卖了4卷,含银焊锡丝,忘了是1斤还是1公斤了   80元一卷,

用量不大还是买好一点的焊锡 ...

含铅的焊锡丝已不让用很久了吧?!

楼主:
这个就是含铅的买个试试吧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不让用?个人用什么?随便,再使劲用你能用多少?

这东西有毒,会影响你的健康!

网友:
现在买焊锡不是时候,都涨价了

我前几年就买了,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使用还用顾及焊锡丝的环保与否?维修也好,制作也罢,总不至于产品出口欧美吧

至于铅影响健 ...

我是觉得……略微吃点儿毒感觉划得来,无铅实在太难用了

楼主:
买完了毛重500克35元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含铅较高稍用力手上黑一片,熔点较高20瓦烙铁吃力对付用吧,没有前两年坛子里淘宝链接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完了毛重500克35元不知道好不好用。

没想到焊锡的重量指的毛重,而不是净重, 上次因为这个和卖家争执

网友:
焊锡丝比焊锡条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