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能用高压激活吗

楼主(2021-10-23):
相机电池放久了,充不上电了,能用高压激活的方法吗?反正已经坏了,我想来个死马当活马医。请老师们指导。谢谢

网友A:
电压等于0V的电池,不要用充电器,因为很多充电器都有0V拒充功能。用3-5V的开关电源,串联电阻限流充电,若能将电压充起来达到3V以上,就能直接用充电器充了。我对付过放接近0V的电池,都是这样处理,然后恢复的。

网友:
反正坏了,试试又何妨

楼主:
我已经把保护版拆开了,直接对电池进行高压激活,不知道用多高电压合适,所以拿不准请教大家!有没有修复过的老师呀、谢谢

网友B:
高压,脉冲的都没有意义的,锂电真不同于铅酸和镍铬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脉冲的都没有意义的,锂电真不同于铅酸和镍铬电池

谢谢!你试过了吗?

网友C:
反正电池容量小,起火爆炸威力也不大,试试吧

网友D:
先试一下用正常电压能否充电。

网友:
两节串联的相机电池放久了多数是由于一个电池自放电后电压太低,保护板保护了,把电池壳拆开对电池分别充电后可能就好使了。对电压低的锂电芯3V左右的电压小电流充电,看电压能不能建立。

网友:
锂电池还是注意点吧,没搞好就是个炸弹。

网友:
串接电流表,没电流估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电池容量小,起火爆炸威力也不大,试试吧

锂离子电池的液体会自燃,所以千万不要折腾

网友:
用4伏限流2A充电,充到3.6改用标准充电器,我这个方法挽救了10多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部结构完全不一样,根本不用试。锂电池的容量损失是不可逆的,坏了就是坏了。

谢谢,我还是想试一下!小心一点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试一下用正常电压能否充电。

正常充电基本充不进去。主要日内阻变大,充不进电。我现在直接给电池充电,准备充2小时再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保护版拆开了,直接对电池进行高压激活,不知道用多高电压合适,所以拿不准请教大家!有没有修复过 ...

我试过手机电池,5V电压直接怀孕了(有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试过手机电池,5V电压直接怀孕了(有保护板)

这个东西容易爆炸,所以我充电时把这放在一个铜管里,这样安全点。刚刚裸充2小时,500ma电流,刚才测量电压3.7v,现在用一个10欧电阻直接放电,准备放完后再裸充一次。再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容易爆炸,所以我充电时把这放在一个铜管里,这样安全点。刚刚裸充2小时,500ma电流,刚才测量 ...

我那个手机电池是0V ,想着反正是报废的,看看直冲有什么反应?顺手直碰5V电压,10秒不到就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那个手机电池是0V ,想着反正是报废的,看看直冲有什么反应?顺手直碰5V电压,10秒不到就鼓了

我这个是有电压,但是一用就没电了。充也充不进!反正坏的试一下呗!

网友:
这样做很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试过了吗?

若干年前就试过的,不用白费力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容易爆炸,所以我充电时把这放在一个铜管里,这样安全点。刚刚裸充2小时,500ma电流,刚才测量 ...

牛人,放铁管里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等于0V的电池,不要用充电器,因为很多充电器都有0V拒充功能。用3-5V的开关电源,串联电阻限流充电,若 ...

谢谢高手的指导!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电池只有空载电压,加上负载一下就没电了!我直接加一个10欧电阻在电池上放电,还是要放一十多分钟呢,为什么加电路板一下就没电呢?我现在把裸电池充电到4V,然后加电路板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复了,删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的指导!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电池只有空载电压,加上负载一下就没电了!我直接加一个10欧电阻在 ...

这显然是内阻太高造成的。接电阻,可能电池电压下降未达到保护板关断的程度。一旦上机,相机的启动电流比较大,触发了保护板的低压保护功能而断电。

这样的内阻高的电池不是激活的问题,应该被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显然是内阻太高造成的。接电阻,可能电池电压下降未达到保护板关断的程度。一旦上机,相机的启动电流比 ...

哦!可是用大电流也能达到3A以上啊,电压也能充到4V以上。谢谢解答!

网友:
书上讲锂电池过充过放都会造成电池终生损坏,像手机电池保护板一般只有防止过放功能,过充的功能另有电路来完成。高级的保护板充放都能保护。

网友G:
我试过一个口香糖锂电池,先用高一些的电压充电,测量到有了一定的电压之后,瞬间短路放电,再充电,再短路,几次之后就可以按照正常方式充电了。
不过,楼主如果是两个电池串联的,就需要拆开来分别处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试过一个口香糖锂电池,先用高一些的电压充电,测量到有了一定的电压之后,瞬间短路放电,再充电,再短路 ...

谢谢!我的如1楼图,不知道是单个还是两个的,请你看看好吗!其它电池我也用你的方法,可是锂电池怕爆炸,所以没用短路的办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如1楼图,不知道是单个还是两个的,请你看看好吗!其它电池我也用你的方法,可是锂电池怕爆 ...

多大容量的锂电池?一般掌握好短路在一瞬间完成,电压低至0V的,短路还看不见火花呢,哪有能量引起爆炸?充满电的我都瞬间短路过,掌握“碰一下就放开”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大容量的锂电池?一般掌握好短路在一瞬间完成,电压低至0V的,短路还看不见火花呢,哪有能量引起爆炸? ...

谢谢,明白了短一下放开应该可以,我以为是一直短下去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