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搞坏调频中频滤波的群延迟?老衲想看看群延迟对音质到底有无影响。

楼主(2021-10-23):
以讹传讹要不得。
老衲想实际试验一下。
老衲能想出的笨办法就是中频用10个E10.7S或L10.7A陶瓷滤波器串联。

估计10个串联后,群延迟曲线会变得奇形怪状吧,听听音质,有无恶化。
试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另外,扫频仪示波器能扫出群延迟曲线吗?

网友:
输入输出阻抗人为做成不匹配,群时延参数会明显劣化。普通扫频仪看不出群时延参数,矢量网络分析仪才可以测出群时延参数。

网友:
模拟的群延时,就不要要求太高了,

网友:
十个串联后,估计信号衰减没了。

网友:
测量群延迟最简单的手段就是矢量网络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