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输出变压器铁芯 坛友们看看行不行

楼主(2021-10-23):
  我拆了些变压器2006年前的是0。35   一后是0。5的  前3个是0.35的  坛友大侠们看看做输出牛好不好  0.5的能用吗  我用86这样的片子做了个低音还行  大家看看行的话这样的片子好找   买的线就做出牛来了  我买了对成品牛是66的   不如这个86自制的好    我告诉朋友这铁芯是卖旧电盘的那里的  给他拆了他卖铜  铜价格高了  拆了卖  咱买铁芯  3元一斤  要是行的话就不用买成品了  我买的是96的  做6p6  6p3 铁芯大低音好

楼主:
发不上图  怎么发不上图

网友:
虽然没看见图,但是 劝你一句,“轻铁芯,重绕法”;“轻材料,重工艺”。这十二个字,是自制变压器终极秘密,信不信、听不听 在您自己。

网友:
海版说的极是。

楼主:
非常感谢海版  这几天从头到尾翻看  看到海版的输出绕法都记下了    上不了图说一下吧  我拆的铁芯骨架完好  2005年的骨架尼绒的很软2次利用没问题   jbk-250厚65   160厚48   片厚0。35   灰色的来回折3 4’次就断了  无锡中新电气  要是能用的话这铁芯好搞   拆老电柜 电盘的那里有  铜贵了拆了卖他若意   05年一后的偷工捡料了  0.5的了折不断了   搞的少就是不行  经验少   多跟海版学学  我想做个小管用大输出变压器

网友:
0.5的损耗大,本来电子管输出功率就小,再搞个高损耗的贴心就悲剧了。

网友:
0.35的就可以,其实国产0.35已经很好了,前几天新日铁还起诉宝钢在电气钢方面侵犯专利,说明这方面和新日铁差不多了。

网友:
海版说的极是,别小看这区区12个字,字字珠玑。

楼主:
     250瓦96铁芯 碟厚65   160瓦96铁芯叠厚48  我把250瓦的拆到48  做一对96的 骨架0.5厚的铁芯上有   0.35的片  0.5的铁芯就不用了  非常感谢上面朋友和海板指导

楼主:
怎么就是发不了图  压缩的也到数 一闪而过  就是上不了   看来05年一前的东西还行  骨架厚度看着不到1mm      加强筋向外  有出线孔   很软不断    层层垫纸占不了多少地方      在这里非常感谢  海版  还有白版  上次上不了矿坛了  白版在百忙中志电草音版主邦我上上矿坛   真是坛友们的好火车头  在这里表示对他们忠心的感谢

网友A:
你用手机上论坛,从相册里取照片直接传上就行,不用压缩。

网友:
推挽用冷轧高级硅钢片是对的,单端没必要用高级的。某单端绕2600匝×电流80毫安=208安匝,铁心有效截面10平方厘米,=20.8安匝/平方厘米。在这样直流磁化强度下,冷轧高级硅钢片的有效导磁率也下降得和热轧片差不多。

网友B:
不过自己绕,还是不要用太差的。早期的大窗口热轧金沙片,还是当废品卖掉吧。全新十多元一公斤的H18片可以了,什么Z11片就没必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过自己绕,还是不要用太差的。早期的大窗口热轧金沙片,还是当废品卖掉吧。全新十多元一公斤的H18片可以 ...

以前的金砂片不是很高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金砂片不是很高级吗?

金沙片是热轧D42,能耗过大,国家早已禁止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手机上论坛,从相册里取照片直接传上就行,不用压缩。

^_^x 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手机上论坛,从相册里取照片直接传上就行,不用压缩。

朋友谢谢了我用手机电脑版 找到图库 还是操作不对  发上了些乱字母

网友D:
铁多铜少也是个办法,不过旧线可不好绕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铁多铜少也是个办法,不过旧线可不好绕啊!

拆旧线卖废品 加钱买新线,qin过漆的线最好不要用了,漆皮有裂纹容易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旧线卖废品 加钱买新线,qin过漆的线最好不要用了,漆皮有裂纹容易击穿

用手机试试再回复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金沙片是热轧D42,能耗过大,国家早已禁止生产。

生产中能耗过大国家禁止生产?就说明金沙片不好吗?应该更好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生产中能耗过大国家禁止生产?就说明金沙片不好吗?应该更好才对吧!

你觉得好就用吧,我以前存的老硅钢片当废铁卖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机试试再回复是什么。

用手机回复不一样吗

网友:
用手机回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手机上论坛,从相册里取照片直接传上就行,不用压缩。

朋友好  我的手机是平果6  就是我水平不行  再教我一次行吗  我不敢再发了 上去些乱东西   好常时间发不了图了   谢谢了    再回复上面的坛友  我只买的铁芯  体下的铜线我没要   铁芯很难看准  上次我用86铁芯 0.35的片做了个6p3p单端  低高音还行  片子久折不断   这次的铁芯折5次就断   到底谁好谁坏  我用沙金片做了个电焊机  空载电流0.6安  焊接电流很大片子用压剪一压就碎了  市场上小电焊机偷工剪料空载电流5安  沙金做电焊机不错   胆机电源变压器  最好要高导磁率的  铁片的空载电流大 澡声大  还能引起交流声  有种功放机2个变压器带屏蔽罩  我把它拆了次级  按每伏扎数捞了个电源变压器  空载电流大  交流声不好去掉  胆机电源也要用好铁芯最好  等我能发图了 我给坛友发个 我改的48伏电动车发电机   我有8台星月神电动车上的发电机   我不用元来电脑板  元电脑板不好用  我用控制器起动  直流点火器点火  3相整流桥整流·  焊了个架子做了个发电机  插到电动车充电口  没电了按一下起动按钮就发电了  我卖了3个  还用5个做备用   交流一下 坛友开心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好  我的手机是平果6  就是我水平不行  再教我一次行吗  我不敢再发了 上去些乱东西   好常时间发不 ...

朋友好,我手机是安卓操作系统。没有用过苹果手机。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上传的照片都是手机自拍的,用手机登陆矿坛后参与回复或发表主题都一样操作。直接从相册里取出照片上传即可。

楼主:
我再发发看看能不能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好,我手机是安卓操作系统。没有用过苹果手机。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上传的照片都是手机自拍的,用手机 ...

再次感谢朋友帮助   先打上字才能在图库里找图片 再上传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