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6V6/6P6同电路、同原件放音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10-24):
6P1/6V6/6P6同电路、同原件放音有什么区别?
6P1过去被看作是小型6V6,6P6与6v6同参数。我曾在6V6单端接转换座插上6P1,放音时,觉得声音比6V6硬一点,高音也更纤细一点;插上国产6P6,也比6V6的声音刚硬一点,但弱于6P1。声音6V6最为柔和。
从电子管手册上看,它们几乎没什么区别。只是6P1屏极功率略小一点。
哪位老师,用仪器测过,说说它们放音的特色。
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原由很简单。最近在网上看卖胆机,突然流行出6P1并联输出的机子。前级管子使用八角大管,输出说用6P1小管,如果是推挽也说得过,可偏是并联单端。这样设计特色是什么?好处是什么?没想明白。从造价上说两只6P1,也未必比6P3(6L6)核算,功率也大不到哪里?6P1并联输出大约7W多,6L6输出6.5W,但可以减少并联带来的失真。
在无负反馈的情况下,并联失真大于推挽,也大于单臂独管。

网友:
每一种电子管做功放音色都有其特色,这种音色差异已是共识。就是同种、同厂、同批电子管之间也有差异,以前看过好多帖子将同类管子在同一电路上做对比,以6V6为例,把曙光、南京、前苏联、美国、欧洲等拿来在同机上试听,就得出某管音色如何,甚至还能对管子排序,这是很不科学的,毕竟电子管离散性太大,就是拿几只同批的电子管编上号,也能得出某号和某号音色上的差异。
人的耳朵是很奇妙的器官,用仪器测得好的,不一定听起来就好。听起来好,也许测起来一塌糊涂。
网上卖6P1并管单端功放是出于成本考虑,两只6P1不到20元,一只6P3P要40元以上。
电子管只有贵贱之分,没有音色好坏之说,就像菜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网友:
标准接法,屏极和帘栅极250伏,屏流45毫安,栅负压12.5伏,负载阻抗5000欧。6P1和6P6功率都是4.5瓦左右。6P1内阻42500欧,6P6内阻50000欧。同样的输出变压器,如果说6P1高音稍好,那就是同样的分布电容对内阻大的高频响应衰减更大。除非库存管子多,并联单端在技术上是失败的。

网友:
其实没啥区别

网友:
都一样 音色和喇叭关系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