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带驱动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有哪些

楼主(2021-10-25):
如题,想做个6P1类的小单端电源,请玩开关电源的高手提供:直接带驱动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有哪些。因为我觉得也许这样会简单些。

也许以上考虑的不周全(统筹来看),也请高手指点。(从未玩过开关电源)

网友:
开关电源用于音响,一般只有大佬或者小白会这么做
带驱动的DIP8一类的,一般小于18W

网友:
常见的有UC3842,OB2263等等,多了去了,反激的可以做到100多w;
LLC的常见的有L6559D,SSC3S910,可以做到200-300W;
看看电源板块有关的帖子即可

网友:
“直接带驱动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有哪些”

不太能准确理解您疑问的准确含义,常见的电源芯片一般都具备直接驱动开关管的能力,小功率电源(几百瓦以下)一般都无需再外接驱动电路或芯片。
例如常见的TL494(半桥,常用于PC电源)、UC3842(反激,常见于廉价充电器)等等。

还有一种芯片内置了功率MOS管,一颗芯片再配上开关变压器即组成电源的主体,功率可以从几瓦到二三百瓦都有。
例如TOP22*系列(反激,功率几瓦到二三十瓦)、TOP24*系列(反激,功率从二三十瓦到200瓦以上)、FSF1***--2***系列(LLC,功率几十瓦到300瓦以上)。

网友:
估计你是要这种带功率管。给你一张电路作参考。

楼主:
谢谢版主及楼上所有回复。现在心里也点低。
我记得版主以前做过。当然如果自己第一次做,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准备准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