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无电路图找调整灯电流电阻体会

楼主(2021-10-25):
在充电输出负极到充电器地之间,有个0.几欧的电阻,这就是电流的取样电阻,沿着电阻到运放集成块之间,就是某个型号其中一运放单元的输入端,运放的输出控制着转灯,输入端的关联电阻大小,直接应响着转灯电流的大小。是正反馈输入还是负反馈输入可查该运放型号资料,再根据它们的逻辑关联调整电阻大小,实际操作用微调电位器换上调整好后再固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算这样是正确的,电动车的充电器电路千差万别。如下图的36V充电器调得到吗?分析下。

这个图应该调LM358的2脚外围电阻R2或R3。
基准电压由R1、D1并联稳压得到的,值约为0.7V。
按0.7V算,基准电压为:[VD1/(R3+R2)]*R3=[0.7/(10+1)]*1=0.0636V
“转灯”电流阈值:0.0636/R5=236mA

楼主:
电阻的调整有时跨度很大,曾试把转灯电流由0.4A调到0.6A,电阻由7点几K调到几欧。

楼主:
调整参巧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的调整有时跨度很大,曾试把转灯电流由0.4A调到0.6A,电阻由7点几K调到几欧。

楼主说的,输出端负极到充电器地之间的那0.几欧的电流的取样电阻,调整幅度不会很大,基本是反比线性的。譬如当前0.1Ω,对应电流1A,那么需要电流0.5A,就应该使用0.2Ω的电阻,使其压降相等即可。

你说的调整电流的电阻,一般不叫取样电阻,而是改变IC内部的某种电压的编程电阻。

楼主:
我说取样电阻是O.几欧那个,一般不改那个电阻。改的是运放输入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阻的调整有时跨度很大,曾试把转灯电流由0.4A调到0.6A,电阻由7点几K调到几欧。

       就算这样是正确的,电动车的充电器电路千差万别。如下图的36V充电器调得到吗?分析下。

网友:
转灯电流控制原理见这帖的18楼。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这样是正确的,电动车的充电器电路千差万别。如下图的36V充电器调得到吗?分析下。

调2k,1K,10K这几个电阻应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2k,1K,10K这几个电阻应可以。

谢谢!R1改变没多大意义,因有正向二极管存在。楼下版主说得对,改变lm358的2,3脚之间的比较电压的基准电压,才能改变转灯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应该调LM358的2脚外围电阻R2或R3。
基准电压由R1、D1并联稳压得到的,值约为0.7V。
按0.7V ...

        谢谢!理想的改变是如版主所说增加单独的转灯基准电压,维持lm358的5脚基准电压不变,是否要考虑R1的阻值变小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算这样是正确的,电动车的充电器电路千差万别。如下图的36V充电器调得到吗?分析下。

       此图只要调运放2脚的下拉电阻(1k),其他都不需要动。此图的浮充是跟随转灯的(绝大部分充电器都是这样),不管电流调大还是调小,只要转成绿灯就进入浮充电压,用其方法都改变不了转灯与浮充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理想的改变是如版主所说增加单独的转灯基准电压,维持lm358的5脚基准电压不变,是否要考虑 ...

先说声抱歉,上个回帖有错误。
比较器输出只有高低两个状态,基准的改变并不影响注入431下分压电阻的电流大小,从而也并不会影响浮充电压。上个回帖匆忙,没仔细看图就瞎叨叨,抱歉,已删除出错的部分。

不不确定您说的R1指的是哪个,如果是我添加标注的那个图,R1是并联稳压电路的限流电阻,它在一定分为内改变参数,并不影响基准电压值。
如果指的是运放的输入电阻(检流电阻到运放3脚的那只电阻),理论上改变它并不会改变限流值。运放输入端有个虚断的概念,流过这只电阻的电流理论上为零,它身上没有压降,它的阻值并不影响采样电压的大小。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多少都会有点影响,想“制造”明显的变化,阻值需要大范围变动,但影响也是有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图只要调运放2脚的下拉电阻(1k),其他都不需要动。此图的浮充是跟随转灯的(绝大部分充电器都 ...

您说的没错,只改分压值就行了。
10楼那个回帖出错啦,比较器输出只有高低两个状态,管他基准变没变,不影响输出值,从而不影响浮充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图只要调运放2脚的下拉电阻(1k),其他都不需要动。此图的浮充是跟随转灯的(绝大部分充电器都 ...

谢谢!的确如此。图在版主红圈内的电阻R1=2k,R2=10k,R3=1k中,此图只要调运放2脚的下拉电阻(R3=1k),其他都不需要动,认可。R2=10k的电阻变化(上拉电阻)都可以改变lm358之2脚的对于转灯的参考电位,3脚--2脚电位比较。R1的改变没什么影响,只会有正向二极管的饱和深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