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热式电子管疑问

楼主(2021-10-25):
胆机小白,今年才开始玩胆,对于直热式电子管的使用不太明白,在这里请教下论坛前辈

对于旁热式,灯丝与阴极是不接触的,灯丝加热阴极使其释放电子,栅极上的电压的变动可以控制电子射向阳极的多少,也就是控制了阳极的电流流向阴极的大小。

对于直热式,灯丝上面直接涂一层物质释放电子,灯丝本身是有电压的(6.3V、5V、10V),而且灯丝是条状的,每个位置的电压又不一样,这该如何整呢。。。

在网上找了一个直热式电子管的例子:300B推845,这俩都是直热式,灯丝接了一个电位器是什么作用呢?能帮忙分析下红圈电路的工作流程么

网友:
平衡电位器和灯丝组成电桥,调整平衡电位器至电桥平衡,就可以使得灯丝中点的50Hz交流分量为0 ————转述隔壁坛老师的说法。

楼主:
“整平衡电位器至电桥平衡,就可以使得灯丝中点的50Hz交流分量为0”

调整的时候,如何知道灯丝中点的交流分量为0呢,因为灯丝中点在真空内,怎么测量呢

网友:
栅极零地位,1.2K/20W是阴极电阻,上端电压正53.9伏,相当于栅极负53.9伏。与电阻并联的是旁路电容。不过这个300B工作点是错误的,推不动845。

网友A:
直热式电子管有热惰性大的如FU-5,811等包括楼主图中的300B,845 可以用交流电点燃,有热惰性小的直热式管如1A2,1B2,1R5,1S5等等必须用直流点燃。有一种特zhongx例直热式管如2P2,3A4,3Q5,3S4等灯丝带有中心抽头。可以用交流点燃,这是因为中心头对交变电流而言是建立个中性面,零电位,这样可以抵消交流声。
你哪个图是用交流点灯,采用了线绕电位器人工为直热管建立一个中性面(零电位)用以抵制交流声,电位器中心头接的RC是自偏压的阴极电阻与电容。因为灯丝没有中头,电路不构成电桥,电桥要有4臂。
用直流点灯,不能接电位器或平衡电阻,灯丝两端有电位差,这样发射电子就不均匀,但不影响电子云的总量,不过电子管的寿命会缩短,解决的办法就是定期交换甲电的极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平衡电位器至电桥平衡,就可以使得灯丝中点的50Hz交流分量为0”

调整的时候,如何知道灯丝中点的交 ...

不用测量,耳朵听交流声最低或者消失为最佳。

网友:
非要测量,不接入信号的前提下,静态开机,在输出端接上毫伏表,慢慢调整电位器,测量它的噪声最小值。

网友B:
不要想太多,
电位器 就是“灯丝平衡电位器”。调整输出端噪声的,使整机的输出噪声最小。
这个电位器不只是直热管使用,旁热管同样有效,有很多国外品牌成品机(比如麦景图)用的旁热管,但是同样使用灯丝平衡电位器使噪声降到最低。

网友:
玩直热就上恒流灯丝,或者串个灯丝电感吧。要玩就玩到底,不要搞得不上不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热式电子管有热惰性大的如FU-5,811等包括楼主图中的300B,845 可以用交流电点燃,有热惰性小的直热式管如 ...

感谢于版的解答,在网上搜的两个不知谁画的300B推845的图,都是用直流点的灯丝、且加了灯丝平衡电位器。如果是直流点灯丝,直热管的阴极该怎么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于版的解答,在网上搜的两个不知谁画的300B推845的图,都是用直流点的灯丝、且加了灯丝平衡电位器。 ...

楼主:
明白了,看来网上的电路图也不能尽信,还得多来坛子里问问。貌似网上很多搜到的300B推845的电路图,用的都是直流点灯+灯丝平衡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想太多,
电位器 就是“灯丝平衡电位器”。调整输出端噪声的,使整机的输出噪声最小。
这个电位器不 ...

之前不知道“灯丝电位器”这个名字,海版说了之后,在坛子里搜了下,这个帖子说的比较详细了,我这种小白也能看懂个大概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867

“灯丝平衡电位器是怎样工作的
在电子管放大电路中,经常用到灯丝平衡电位器。
    在旁热式管子灯丝中,为了避免灯丝与阴极漏电,将灯丝中的交流声感染到阴极上,可以采用三种方法来解决:1、最简单的是将灯丝一端接地,使交流声与地短路,但只短路了一端灯丝,另一端依然可能引起交流声。2、在灯丝上接一只可调的线绕电位器,两端接灯丝,中心头接地,调整中心头的位置,使两端阻值相等,可以使两端的交流电位相等而相互抵消。3、将中心头接到正电位上,使阴极对灯丝形成负电位,从而排斥灯丝泄露的电子,彻底消除交流声。
    在直热式灯丝电子管中,电压放大管由于灯丝很细,热容量很小,必须使用直流电加热,否则交流声无法解决。功率放大管由于灯丝电流大,热容量较大,可以使用交流和直流两种电源,直流电源加热电路比较复杂,耗电较大。交流加热电路简单耗电小。为了平衡灯丝上的电流,都需要接一只平衡电位器,在交流加热时为了抵消交流声则必须使用。如果说有例外的话,那就是在灯丝绕组设置精确的中心抽头,但难度较大。
    其工作原理是,当灯丝一端为正时屏流减小,平衡电位器上的压降减小使电流增大,灯丝一端为负时屏流增大,平衡电位器上的压降增大使电流减小。当灯丝电压过0时,则两端的电流相等。调整中心头的位置,可以使交流灯丝在波动时流过电位器两端的屏流相等,从而使交流声抵消。
    从原理上可以用两只阻值相等的电阻来获得同等的效果,但实际运用中是有区别的:1、在旁热式灯丝中,漏电的位置不确定,平衡电阻两端的阻值有区别,2、在直热灯丝中,灯丝的粗细有误差,两端的电流有差异,3、长时间工作电阻的阻值会变化。如果采用固定电阻,调整起来有困难,即使当时问题解决得很好,更换管子或长年使用出现了问题,保养时就会增加难度。
    平衡电位器的阻值一般电路采用的是标称100Ω,在实际使用中50Ω至150Ω都在用,对阴极自生负压有少许的差别。”

贴中有提 “直流电源加热电路比较复杂,耗电较大” 有点疑问:直流电源加热灯丝也没多复杂吧,整流+滤波是不是就好了,整流二极管会有一部分压降,但也不至于“耗电较大”吧

楼主:
于版您好,想请教下这个电路图里面,灯丝部分这种画法,是用到了灯丝平衡电位器,还是直接用两个等值电阻呢

这个电路灯丝用的是直流,完整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于版您好,想请教下这个电路图里面,灯丝部分这种画法,是用到了灯丝平衡电位器,还是直接用两个等值电 ...

电路图很明显用的是等值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