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录机各种切换开关维修打理的请教

楼主(2021-10-26):
坛子里有很多维修高手,其实打理维修收录机各种切换开关(如录放、波段、音源切换等等开关)最费精力,要有耐心、细心,有些自锁开关拆开容易,难的是回装对位一定要细致准确,特别是自锁开关内的锁钩安装有没有什么技巧,请教高手可否分享分享。谢谢!(图片为网上下载参考图)

网友A:
夏普800就是这种琴键开关,用WD40喷一下,反复按动,不用拆下。

网友:
各种开关,拆开清理,最彻底;

不可拆的,浸入酒精清洗,最后加润滑油。

网友:
拆下很麻烦,弄不好还会坏,一般在机上清洗可以了

网友B:
整体放进超声波清洗机里面  运行1个小时 第一遍用纯水 第二遍上工业酒精 可以大大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放进超声波清洗机里面  运行1个小时 第一遍用纯水 第二遍上工业酒精 可以大大改善

这是个办法,请问这种方式清洗后持久性怎样?

网友:
有动手能力又有时间和耐心的话,拆开清洗是除了换新品以外最彻底的最好的办法。其实不难的,只要仔细点就能成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办法,请问这种方式清洗后持久性怎样?

用这种方法修过一部东芝RT-S983录音机 效果可以 用了4年 只是收音机功能的声道 有一点左右不平衡 剩下的正常 彻底拆卸后 看出来上家机主应该是修过这个 涂了一点不知名药膏导致触片电阻有点大

楼主:
感谢各位的解答和指教!,学习积累永远在路上

网友C:
全拆掉清冼是比较彻底,同时也会带来风险,经常会碰到里面塑料老化一拆就碎或变型,不拆还能免强用,拆了反而彻底坏掉也是经常有的事,首选还是不拆清冼,放在酒精里泡上几个小时再反复开关几十次,吹干或等他自然干,再滴上一点点缝纽机油。滴上一点点缝纽机油可以起到润滑作用,更可以保护触点延缓触点再次氧化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拆掉清冼是比较彻底,同时也会带来风险,经常会碰到里面塑料老化一拆就碎或变型,不拆还能免强用,拆了反 ...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D(2023-03-09):
引用 网友A:
夏普800就是这种琴键开关,用WD40喷一下,反复按动,不用拆下。

WD40会不会对塑料部分有腐蚀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WD40会不会对塑料部分有腐蚀性?

没感觉到,好像没事。

网友:
电位器按下就行,松开不行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