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黑胶玩家知道的事

楼主(2021-10-26):
一台日本原装山水P-L45黑胶唱机的唱头坏了,用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唱头更换?谢谢!

网友:
日本早期大部分都是用铁三角的唱头

楼主:
这个唱机是直驱的

楼主:
闲鱼上都没有收到

网友:
网上有没有卖的?

楼主:
还没有查看过,应该有吧!

网友:
看唱头架 能否换成铁三角 能就换总成

网友:
什么牌子都行,安装后要重新调整,针压。

网友:
T4P唱头吧,X宝很多的

网友:
不好找这唱头。

楼主:
而且比较贵

网友:
        T4P唱头是“标准通用四脚直插式动磁唱头”。各个厂家,各个品牌的T4P唱头,外观和唱针架的卡扣可能不同,标称的型号不同,但是关键尺寸,针压,重量,阻抗都是相同的,所以,不论是哪个品牌,哪种型号,都可以通用。如果你能买到与原来唱头一样的唱针,那么插上就能用,不需要调针压。如果你买不到原样的唱针,那么你可以买一个任意型号任意品牌的T4P唱头,插上就能用,也不需要调整针压等任何参数,就像换灯泡一样方便。这就是T4P唱头运用广泛,生产厂家众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