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山水D90卡座,按下放音几秒就跳开停机,快进倒带也一样。

楼主(2021-10-26):
把机芯后面的开关短接就能唱,但不能自停,不懂此机自停原理,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是否有光轮检测,检查光电部分,我的JVC就有,是否脏污遮挡红外光电管和反射光轮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光轮检测,检查光电部分,我的JVC就有,是否脏污遮挡红外光电管和反射光轮板。

没发现有光轮,他有一个磁吸,一开机他就吸合停机

网友B:
都有检测机构,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检测机构,检查一下

这个机是计数器感应停机,计数器不走磁吸就吸合停机,我把计数器搞好了就行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