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组合音响 收音机部分 求助 贴

楼主(2021-10-26):
搞到一台sony fh-433r 组合音响,aux可用,声音好听,磁带部分换了皮带也可以用了,收音机接收效果不好,声音小,感觉象掐着脖子那种,憋着,自动搜索不停,有大神说鉴频中周电容不行了,我看电路板上有三个中周,挨个并200p电容实验,没改变,本人小白,芯片是LC7218和LA1851N,没有找到这机器电路图,找到一份LA1851N应用图纸,那位大师傅帮忙看看,给指导一下该怎么做.   la1851n   7脚是鉴频中周吗?7脚接中周电路板是1FT51  24脚中周是T1   29脚是T2

7脚1FT51

7脚1FT51

24脚T1

24脚T1

网友A:
微调一下7脚1FT51磁芯试试,这个槽路电容不会有200P的,一般75P到100P左右吧。直接并,指定不行。

网友B:
并200p电容,你当是AM465kHZ,就算是AM也不能并这么大的电容啊。

楼主:
谢谢师傅,我在网上买了电容包和可调电容,打算接两根线接可调电容调,可调电容买了多个5p到60p多个,不拆中周这么调是否可行,谢谢师傅们了,

楼主:
la1851n应用电路的鉴频中周电容是68p,网上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调一下7脚1FT51磁芯试试,这个槽路电容不会有200P的,一般75P到100P左右吧。直接并,指定不行。

谢谢师傅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200p电容,你当是AM465kHZ,就算是AM也不能并这么大的电容啊。

谢谢师傅指导

网友:
LA1851N 的7脚外接中周,内部电容是68P的。拆开把原电容搞碎了再另并68P电容,再微调线圈磁芯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指导,声音已正常,LA1851N 的7脚外接中周,没拆机,直接并了68p电容,声音回复正常,也大了,自动搜索目前还不好用,中周没工具不能调试,就这样吧,能听就行了,焊接电容的时候很困难,眼睛不好,根本看不见,很苦难,自己折腾这样就不错 了。谢谢大家。

网友(2021-12-07):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指导,声音已正常,LA1851N 的7脚外接中周,没拆机,直接并了68p电容,声音回复正常,也大了, ...

你这个只需要微调下中周磁芯就可以实现收台停了。在标注的TP101测试点接入电压表,调整磁芯使电压最小值就好。MV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