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单车太阳能电池板接线求助

楼主(2021-10-26):
在坛里买几块共享单车上的旧太阳能电池板,今天才翻出来想接线试试,发现后边接线盒上有一段剪断的两芯引出电线,接线盒上还有一个输出插座。接线盒里用软胶封一块线路板,上边有两个二极管,可能是隔离二极管。
用万用表测量,剪断的电线有微弱的输出电流和电压。

网友:
朋友最好别再买单车板了,这些洗牛皮藓就费工而且效率超低占地方。我买过一次,洗完只有一个勉强有7成功率的,其它的电流小到不能用,还占地方。开路电压倒是个个6V以上,没电流,浪费钱和精力的赌博。 后来买过34包邮的7V30W无框全新瑕疵大板,短路电流4A多,一张顶这种垃圾20张以上。

网友A:
是上面这种吗,我还没能抠掉那些胶呢,不知道有没有二极管

直接从剪掉的部分剥线出来测量,大太阳下有 7.3V 电压,短路电流 0.94A(这一块,每一块都不一样,最好的短路电流 >1.2A)

所以还考虑咋接线?不就这么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上面这种吗,我还没能抠掉那些胶呢,不知道有没有二极管

是的,就这样的,里边是软胶,比较好抠,但抠不净。我是想几块并联增大电流,如果有隔离二极管就不用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这样的,里边是软胶,比较好抠,但抠不净。我是想几块并联增大电流,如果有隔离二极管就不用加了

我这里只有几片是这种大盒子还有个插座的,大多数都是直接引出的,所以还真不确定有二极管...

这电池电流不大,有没有二极管都不影响并联吧,毕竟 PN 结要导通首先也要从外部施加高于正向压降的电压啊,而且电压那么低(MPPT 电压 5.5V 这样)你还加个二极管,浪费多少电

tips
该电池大太阳下电压 7.3V,给它从外部加 7.3V 电压,流过电池电流 0.33A,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并联电池组空载,电压特别高的电池会对电压特别低的电池形成这样的电流

但在 MPPT 电压下,一点电流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只有几片是这种大盒子还有个插座的,大多数都是直接引出的,所以还真不确定有二极管...

这电池 ...

谢谢,真羡慕你的仪器

网友B:
这种充电板电流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充电板电流太小了。

是的,25元买了10片,旧的很,其中四个贴上不干胶广告,清理这四个就用了半天时间,因家里没地方放,所以想10块并联使用。

网友:
是的,这种板子没啥用,我也买了一回,最后直接扔了,完全是浪费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