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四 MF30万用表维修一例

楼主(2021-10-26):
坛里购得上四mf30表一块  入手时表内电池漏液严重,极片腐蚀  清理后上电测试,表头摆动  电阻档不能调零  拨动档位至微安档  表针左偏   至电阻档时表针右偏,随档位变化偏转距离不等,细看表内有电池漏液干枯痕迹   便用数字表在表头可调电阻空白处测量表托、中框板  竟有电阻,说明漏液导致表内漏电,拆下表头  开始清洗表托、中框板、表壳  更换电池极片  安装好除10k档,其他全部正常   10k档不能调零   表针最低调到10的位置  测量15v电池电压15.5v正常检查线路无误  ,换一块15v电池故障依旧  百思不得其解  打开维修电源接15v进表 测试正常了  这时测量15v电池电流基本全无  这电池还第一次遇到  没电流了电压却正常  使我误入歧途啊   1盒电池放了一年多 报废  后买一节12v+1.5v*2做成15v电池   经测试发现电池内阻不同会影响阻值精度。最后2张图片分别是自制电池?层叠电池测试10k档的读数

入手时的样子

入手时的样子

入手时的样子

修好后

自制15v电池

楼主(2022-07-12):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谢谢老师们的指导了

把修好的原因过程说一下  留与他人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微安档,俩表笔一短接,直接到最大了,直流电源档有反应,不准确,我测表上的电阻基本都正常

测试方法不对 先学习再维修吧

网友(2022-01-15):
引用 网友B:
是1990年11月,我请我家的弟弟,他出差去上海,带到上四厂维修部修的。

哎呀,三十年了,我网上搜遍也找不到,八十年代末我的上四表64型曾寄往维修部维修,记得好像是武夷路,已是几十年了。

网友(2021-10-26):
我有两块,你的这个较老,大红袍金属膜电阻。

网友C:
楼主对MF30表情有独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对MF30表情有独钟,

小巧玲珑得心应手

网友D:
校准信号发生器不错,自制的?

网友E:
有二块MF30表的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准信号发生器不错,自制的?

是自制的   为了调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二块MF30表的尸体。

加微发图看看

网友F:
777先生,对30表情有独钟,我也喜欢。30表当属上四,温州两家所生产为最好。

网友:
    哈尔滨的30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777先生,对30表情有独钟,我也喜欢。30表当属上四,温州两家所生产为最好。

80年代以前的表都不错 遵义 上四的黑盘 彩盘  上海第四电表 温州  国光 东方红 哈精仪  上精艺 武昌  等等

网友:
自己的第二块表就是84年买的上四厂的MF30,读书的时梦想的一块万用表,记得配的说明书是绿色封面的,可惜啊几年后摔坏了,心痛啊

网友(2021-11-26):
做了个电池盒,很好用

网友:
我也有一块78年的遵义30表,一直在用,已经被摔得伤痕累累,前一阵坛友赠送了一个表壳,还没来得及换

网友B:
我的上四MF-30,坏过二次,

表头不通,回原厂维修部;

右侧一个线绕电阻不通,自己接上。

网友:
这个不错,有图纸吗,能否分享,谢谢。类似电阻箱的多档开关不好找,可以自制。

网友(2021-12-31):
我有两块的30,放家里被弟弟借出用,都搞坏掉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的上四MF-30,坏过二次,

表头不通,回原厂维修部;

您好!我也有上四厂的30型和500型表需要返厂检修,能否请老师告知上四厂维修部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您好!我也有上四厂的30型和500型表需要返厂检修,能否请老师告知上四厂维修部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吗?谢谢 ...

是1990年11月,我请我家的弟弟,他出差去上海,带到上四厂维修部修的。

网友:
都是高级师傅了,

网友(2022-07-09):
我的表直流电压档不准确,10K档不调零,怎么修呢

网友A:
老师们好,我的30表,现在10K档不能调零,直流电压档不准确,该怎么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们好,我的30表,现在10K档不能调零,直流电压档不准确,该怎么修呢

50微安档是否正常? 如不正常 先查表头是否失磁  再查电流档  如正常 再检查电阻档、电压档各档电阻

网友A:
50微安档,俩表笔一短接,直接到最大了,直流电源档有反应,不准确,我测表上的电阻基本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50微安档是否正常? 如不正常 先查表头是否失磁  再查电流档  如正常 再检查电阻档、电压档各档电阻

老师,我还没有动里面的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方法不对 先学习再维修吧

老师,50微安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50微安是正常的,

找电路图  查各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