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后的TDA2003功放

楼主(2021-10-27):
如题,去掉了RX和CX,R1为100欧,R2为47欧。声音在较大输出功率下失真,但是发现输入功率增大时能正常放大,输入功率减小到一定程度时,好像开了静噪一样,声音十分模糊。是否要在输入前级加一个放大器和AGC电路?
【故   障   的   云-哔哩哔哩】https://b23.tv/lCuOEe

网友A:
又开贴了?R1与输入阻抗有关系的,接的什么声源?一般集成块R1取22K,R2取560-1K这样,R3 4.7,C5换220nf,看了官方推荐的,RX和CX是频率补偿反馈的,这个块确实应用比较奇特,R1、R2值有相对应的RX\CX计算公式,R1,220,R2按现在前级声压的话10欧应该就可以了。引用“R1为100欧,R2为47欧。声音”那个放大倍数太小了,自激R3 4.7,再把C5换成220nf。

网友:
其实我更热衷于TDA2004和TDA2009块,觉得大了用TEA2025也是非常不错的,很省电,甚至说TDA1521或LA4100、LA4440之类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如2楼提供的图片!   反馈用的是220欧 和2.2欧   你换成100和47肯定不对呀!   反馈量过大, 必须把音量调的很大才能发出一点声音!
    为什么先不按图纸来呢, 就是不按图纸来  100欧   搭配1欧,应该也勉强可以用!    和厂家给的应用图纸资料都不一样,还来问啥呢!、
    我有几颗2003的。  是九几年得来的,  按图纸搭焊,都可以 正常工作,     试过最低3V(2节电池供电) 都可以放音,音质还可以,不过没有12V 供电声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开贴了?R1与输入阻抗有关系的,接的什么声源?一般集成块R1取22K,R2取560-1K这样,R3 4.7,C5换220nf, ...

接手机声音大一点,接电脑小声,输入要最大音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2楼提供的图片!   反馈用的是220欧 和2.2欧   你换成100和47肯定不对呀!   反馈量过大, 必须把音量调 ...

之前就是按图纸来的,220欧配2.2欧,改了一下发觉变化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开贴了?R1与输入阻抗有关系的,接的什么声源?一般集成块R1取22K,R2取560-1K这样,R3 4.7,C5换220nf, ...

我曾经按此电路图做功放,声音一直不错(功放芯片比较真宗),    曾经尝试加Rx   Cx    (和图纸上给的参数略有差异)     放音时,功放芯片发烫,后来拆除CX  RX    恢复正常!
平时在2003功放板上,好像也没看到过,增加了这2颗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就是按图纸来的,220欧配2.2欧,改了一下发觉变化不大

R2改大小变化不大?不可能的,集成块有没有自激过热了?测试一下静态电流看看。220/10欧试一下,RX和CX按手册公式来计算,不加RX和CX也行,不过C5换220nf搭配R4 4.7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按此电路图做功放,声音一直不错(功放芯片比较真宗),    曾经尝试加Rx   Cx    (和图纸上给的 ...

手册上,是的,当时应用环境条件可能接的信号源频宽条件,阻抗高低幅值原因,很多后来的TDA系列也没有这个反馈补偿RC网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就是按图纸来的,220欧配2.2欧,改了一下发觉变化不大

220和2.2 我感觉是标配, 用在一般放大电路上足够了!   若输入信号比较若,可适当增加  >220的阻值或减少 <2.2的阻值,一般这个略微调整一点就可以了,   调整太多,也就不是芯片最佳的工作条件了!

还有你买的可能是现代生产的2003,外观方方正正,字体方方正正,    这个质量都不怎么好,和以前的差别很大!      我拆过游戏机的主板,还有组装彩电的主板功放,都见过这个2003, 声音不大,散热片用的倒是挺大的,  2003坏的也比较常见了。

我之前上班, 车间小音箱坏了,我都帮忙搭2003换上, 都不加散热片,    后来有个朋友,捡个1米高的音箱  ,(以前结婚标配的 卡拉ok)   没捡到功放 ,我用2003加散热片,帮他安装到里面。效果也刚刚的, (没有原装的响,声音开到低,达到扰民效果)  散热片微微发热。

上面说这么多,  意思就是你买的可能不是真宗的2003!     后来我从市场上也买过 这个2003要达到6V以上,才能正常工作,  我以前库存的3V  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如果想玩,可以尝试买 拆机件,你可能会有惊喜的。

网友:
Rx与CxD 取39nF 39欧的话对104KHZ频率深度负反馈的,加大了IC负载,其实用输出校准网络RC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其实最近画了个板,带个LM358前级及锂电供电系统,还没打板,单独TDA7377系列的,很简单的图也适合搭棚。TDA7377、TDA7266、7375、7297都是一样脚位可直接代用的。

Schematic_LM358 TDA7377_2021-09-06_15-35-4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最近画了个板,带个LM358前级及锂电供电系统,还没打板,单独TDA7377系列的,很简单的图也适合搭棚。TD ...

是不是TDA2003直接手机输入不行?需要加前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TDA2003直接手机输入不行?需要加前级?

可以,不需要。不过TB上PAM8403模块2-3块包邮到手也是不错的,还是双声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和2.2 我感觉是标配, 用在一般放大电路上足够了!   若输入信号比较若,可适当增加  >220的阻值或 ...

手机声压,220/2.2,100倍增益太大了,典型OTL、OCL芯片闭环反馈式20-33倍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