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设计看看国内国外高频头的质量差别

楼主(2021-10-27):
从结构设计看看国内国外高频头的质量差别

补充内容 (2021-10-27 15:22):
主要是想看看能否改革用于收音机波段转换。

网友:
我老妈管揪耳朵叫“拧全频道”

网友:
长知识了,好久不见了。

网友A:
国产高频头两种结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高频头两种结构都有.

谢谢!能否上图看看。

网友:
国内的容易磨损接触不良

网友:
记得好像国产老式电子管电视机五频道高频头就是采用类似第一图的结构,用波段开关逐个短路电感线圈以达到调谐目的。

网友:
天津生产电子管电视机北京牌820是第二种结构高频头,后期生产的825为降低成本采用的是第一种结构的高频头.
上海产4D4是第一种结构,后期全国联合设计的晶体管及集成电路的电视机是第二种结构高频头.

网友:
转盘式联合没计转鼓式,感觉转盘增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楼主上传的实物照片,这种高频头叫“波段开关式高频头”,这种高频头不容易出现接触 ...

谢谢!长知识了。

网友C:
老衲外行,请问怎么第一层线圈颜色一样,第二层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衲外行,请问怎么第一层线圈颜色一样,第二层不一样?

这是从日本电视机拆下来的。原来就这个颜色。

网友:
85年修了一部设计最奇特的松下彩电 一个当过海员的哥们78年日本松下搞了一台当时来说全制式晶体管彩色落地式电视机W-1829-K  18英寸 整机功耗240W  整机重量76㎏ 晶体管有193枚 设计十分原始
  电源部分设计的有趣后盖有一个电压表和电压测试开关 使用方法先按下测试开关 不先测试 前面的电源开关有电磁铁顶着开不了机 电压表测试然后电压表的触针连接到对应电压位置 如果超过100V就接通带微调电机的自耦变压器  如果电压波动大 自耦变压器的电机就调节变压器到210V左右

三套独立的制式预选频道开关 三角拨动式选择电视机制式和对应频道预选 先转动预选器到对应国家的制式面 然后就可以接收电视信号 如果伴音制式不对需要调节音量电位器下方隐藏的选择开关
  听这个海员哥们说这个彩电是81年当海员的时候在日本大阪的中古家电行买的  花了约合人民币420元  除了重量和功耗吃不消 剩下的画质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