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迷宫式音箱

楼主(2021-10-27):
6.5吋迷宫式音箱需要加吸音棉吗?如需要加怎么加好?如不需要加就简单了。

网友:
应该不需要,自带吸音效果
多用于低音炮设计,全频输出特性难说

楼主:
大家不感兴趣吗?

网友:
买过一个6吋半的迷宫空箱,没有用吸音棉,只是音箱后壁加工成了如图所示的凹凸状,起到了一定的吸音作用,如果自制的话,凹凸状不易加工,就应该在该处加一块吸音棉。

网友:
最好加上
低频绘干净

网友:
喇叭装上敲喇叭盆,听如果空响空响的就要加吸音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