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袍与黑金刚如何辨别真假

楼主(2021-10-28):
想在某宝买些滤波板用的电解电容,发现黑金刚、大红袍的价格每家都不一样、而且差别很大。有的大红袍 80V 10000uF 卖9元一只,有的卖20多元一只,
1,不知道这两种电容的行货价格大概在什么价位(以80V 10000uF为例)?
2,假如买到了电容,如何辨别电容是否是正品?
3,有无靠谱的正品渠道推荐?

网友(2022-11-15):
引用 网友A:
电桥是个好东西,测一下D值,立马现原形

测D值虽然靠谱些,但也不能完整反映电容的品质。比较好的测试方法是在所有的频率范围都测试一下,数值分布比较均衡的电容就是好的电容器。

用这种方式测试进口的日本电解,基本上只有尼基康是比较符合要求的,其他都要差一些,最差的是伊娜,D值的频率均衡性与国产的相当。

网友B(2021-10-28):
建议这个价钱直接买国内的   jianghai 江海品牌,里面有专门的音频电容。马云家看看

网友:
如果不是用在  卫星 导弹上面,    这个电容和普通电容有多大差距呢!  能不能说说看  (我小白)

网友:
只是起滤波作用,只要容量够,耐压够,不漏电,管他什么黑什么红呢!

网友:
某宝买这些东西加小心买过10000u/50v ELNA假货引脚上还有锈迹。

网友:
我刚买了两个CDE品牌105度的4700uf 35v电容,接近20元一只,靠谱的网店零售价就是差不多这个价。楼主的电容报价想想都知道是什么货了,买到翻新套皮,过期库存货都算好的了。。去立创商城,云汉芯城看看吧。

网友:
我再说一件事,在淘宝某些知名音响零件店买的音频电解电容普遍漏电偏大,偶尔也有已经失容的坏电容。买的国外名牌薄膜电容也多是容量参差不齐。这些货我觉得要么就是假货,次品和翻新的,要么就是过期库存产品。这种质量真的不想用。

网友:
这个需要研究了,某宝买东西需要火眼金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这个价钱直接买国内的   jianghai 江海品牌,里面有专门的音频电容。马云家看看

多谢宝贵建议,在国内买大牌电容,容易掉坑里

网友C:
大个的电容很容易买到大壳子里面套小电容的情况,楼主的80V10000uF的电容最高才20块,敢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个的电容很容易买到大壳子里面套小电容的情况,楼主的80V10000uF的电容最高才20块,敢信?

20对我来说已经很贵了呢  一声道滤波板需要6-8个电容,双声道就是12-16,两三百块钱了

网友:
多逛逛废品店,到成品机上去拆靠得住些

网友:
买过一些电容,其实也好判断,比如10000uf的,先充放电几次让其回复容量,然后测量容量只要低于10000就是假的,真的电容都会超过容量,还有就是耐压,比如80伏的,上90伏都没问题,假的上到90伏很快就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