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师们指导车机天线

楼主(2021-10-28):
最近小弟收了台车机玩,结果车机尾部的天线插口没见过,恳请各位老师指点,告知小弟天线接口型号规格,或哪儿能够买到?

正面

正面

后面

后面

网友:
多股铜导线不剥皮,直接插到天线插孔,然后热熔胶外部固定,

网友:
上面有接线图和标签拍照

网友:
这个好像是道奇车机天线插口

网友:
网上有卖的,我没有买,我的是大众的车机,与你这个看结构是类似的,我是用一个细金属插管插芯(插管粗,就把网线芯的铜线头上剥皮插入,以填充空隙,可以塞住芯针,外围是找一个铜弹片插入大小环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