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数据请教一下

楼主(2021-10-28):
用5U4G或5Z3P整流后再CLC滤波(想用5H的扼流圈)得到400V的屏压请教各位老师电源变压器输出要多少电压,谢谢!

网友:
400V屏压是根据电路来的,  (400V+输出牛压降+功率管阴极电压+5Z3P管压降+扼流圈压降)/1.414=变压器输

出电压.  另外还要算上高压绕组的电阻. 再加个5%吧.  就按400V工作电压的管子来看, 单端低点, 推挽高一

些. 怎么也得个双330-350V

原则是就高不就低. 高了可以降, 低了只能用固偏, 再低就没办法了.

网友:
网上分别搜一下 5U4G和 5Z3P     都有人问,和解答!  我看不懂,因为是其他网站论坛,我就不发链接了! 你一搜就搜到了。

网友A:
电子管全波整流CLC滤波带载B+大致与高压绕组交流电压相等。也就是说用400V绕电源输出B+带载得到接近400V(略高点)。

网友B:
这里仅大致说明计算方法。
Condenser Input就是电容输入,参数表的这张图表示的是4uF第一级滤波平滑后,不同负载下,电容所输出电压的DC值,也就是将要进入扼流圈的DC值。

首先选择你所需的电压和电流,比如这里我选择430V和200mA,430V这个参数需要考虑你的扼流圈铜阻和输出变压器铜阻,我个人习惯一个整机双绕组扼流圈,以差模方式分别接入整流后的正负输出,再加两个分声道的小扼流圈,因此取铜阻压降值较高,为30V。
然后和电流对应的铅锤线交于一点,这点可以大致认为是输入AC400V和AC500V之间的六等分点,计算得出所需的AC大约是CT双417V,但实际上因为这个参数表是考虑电源变压器次级铜阻的,而次级铜阻数值不定,因此可能并不很准确,建议可以Multisim仿真,导入准确的实际变压器铜阻,实际市电电压,用0栅压的三极管导入整流管特性曲线代替整流管(Multisim自带整流管模型因为Anode1和Anode2未做区分而无法使用),我仿真设计的Choke Input输出300V 300mA的参数,实做在主扼流圈处输出约250-270mA电压315V,算上副扼流圈的总电压误差小于5V,或者说实际上误差基本不存在,我用的还是根本没人给参数表的混合桥式搭配Choke Input(AC单415V,整流管3DG4,3DG4耐压不允许使用CT整流AC双400V以上,因此只能桥式整流,根本没有参数表参考,我就是导入曲线做的整流管单元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全波整流CLC滤波带载B+大致与高压绕组交流电压相等。也就是说用400V绕电源输出B+带载得到接近400V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仅大致说明计算方法。
Condenser Input就是电容输入,参数表的这张图表示的是4uF第一级滤波平滑后, ...

非常感谢!这个图太好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