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灵敏,高选择性三回路双调谐磁环,磁棒矿石收音机

楼主(2021-10-28):
本高灵敏,高选择性三回路双调谐磁环,磁棒矿石收音机是根据“L.D.XIONG 梁老师”的作品仿制的。感谢“L.D.XIONG 梁老师”。制作,调试好后,通过试机,此机的灵敏度,选择性果然名不虚传!可以和超外差式收音机相媲美!磁环与磁棒相结合,优势互补,又采用电容耦合,矿机性能发挥到了极致!在室外信号强的地方,不用天地线就可以清晰的收听到5个电台(这点不如我的那台直径30CM的花篮矿石收音机,它收到了15个台),分别是:中国之声AM540KHZ,山东经济广播AM594KHZ,徐州音乐广播AM801KHZ,山东乡村广播AM999KHZ,江苏新闻综合广播AM1413KHZ(当地强台)。接上天地线,电台密密麻麻,灵敏度超越了我的那台直径30CM的花篮矿石收音机,大致数了下可以收到20多个台!基本上可变电容每动一点就有一个台。收到了之前从未收到过的中国之声AM639KHZ和中国乡村之声AM720KHZ,还有其他很多不清楚是哪个台的广播。此机的低中高端的灵敏度,选择性都表现的非常优秀,而且也没有串台的情况,对当地强台也有很好的抑制。
磁环,采用Ф31mm导磁率为100的(YYDZ购得)。磁棒,采用Ф10mmX200mm导磁率为400的(某宝购得)。L1用Ф1mm的镀银铜线,绕4圈。L2用0.04X180股利兹线,绕51圈,电感量为175uH。L3,L4都在5mL的针筒上绕制(有条件的可以在网上买磁棒专用绕线骨架)。L3用0.04X300股利兹线,分两段绕,每段间距约5mm,每段绕31圈,共62圈,电感量需要通过调节线圈在磁棒的位置,获得一个与磁环调谐线圈175uH相同的电感量,这点很重要,两者电感量一定要一样,否则不能达到调谐同步,矿机各性能将会受严重影响。L4是3DQ检波输出线圈,用0.04X300股利兹线,绕4圈。L4与L3的间距大致为5mm左右,需要根据实际3DQ检波输出效果而定,因此L4是需要单独绕在一个骨架上的,以方便后续调试。
等容双联空气可变电容C1(某鱼购得),两联的容量要尽可能的完全一致,才能保证调谐同步,才能让矿机达到最佳效果。这点也很重要。如果选用的电容两联误差比较大,只能通过并联微调电容来弥补了。耦合微调电容C2,采用1-22pF的即可,根据实际收听情况调试大小。
为了尽可能的减少矿机的损耗,提高矿机的整体性能,本矿机的安装底板采用食品级的PP材料(聚丙烯)。磁棒支架,也是采用PP材料,固定磁棒支架和固定磁棒的螺丝,全部采用尼龙塑料螺丝。磁环用5mL的针筒作为支架,用于架高磁环,固定磁环的支架也用尼龙塑料螺丝紧固。磁棒,磁环垂直,并远离安装,以避免相互干扰。检波元件使用3DQ,滤波电容C3使用德国威马电容。与电流表并联的隔直通交电解电容C4使用高频低阻的。接线柱使用镀金的。

网友A:
又见您的大作,祝贺!

网友:
电流值没拍出来

楼主:
电流值大的惊人。准备明天单独发帖的。大电流用的是我家里升级后的天地线,收的是本地强台。电流值已远超出我的那台磁环矿机。最弱的台电流在0.5uA左右。我一般都是接个耳放用来收听广播。弱台也照样可以收听到。大部分电台的电流都在2uA—6uA之间,没有超过10u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见您的大作,祝贺!

感谢!您的作品也非常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值大的惊人。准备明天单独发帖的。大电流用的是我家里升级后的天地线,收的是本地强台。电流值已远超 ...

楼主技术与实操俱佳,建议带上矿机跟天地线去远足,守在电台旁显示不出你矿机的实力。

网友:
欣赏矿坛高手老师的新作。

网友:
手艺好,作品靓丽。也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
楼主的双联真的是上档次,好东西。

网友B:
双联容量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联容量是多少的?

你好,坛友。双联容量是2X525pF的。

网友:
漂亮的作品,声音杠杠的!

网友:
矿机真漂亮,好元件、好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