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柄居然阻止了windows屏保和休眠

楼主(2021-10-28):
我喜欢用手柄玩游戏,但一直认为可能后来装了什么造成windows不能屏保和休眠,从没怀疑过手柄,前天重装了系统,故障依然,除此之外,啥都挺好的,手柄也正常工作,网上搜索到有限的几条,说是手柄阻止了windows屏保和休眠,但没说为啥,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手柄插到从没用过手柄且前不久刚重装过系统的主机,故障重现,拔掉它,在设定的时间进入屏保

网友A(2021-12-07):
1、设备管理器里面,检查一下USB集线器等相关设备的高级设置选项。
2、BIOS里面,检查一下唤醒的选项,重点检查USB唤醒相关内容。

网友B(2021-10-28):
能阻止休眠的东西多了去的,腾讯QQ TIM罪魁祸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阻止休眠的东西多了去的,腾讯QQ TIM罪魁祸首

那台玩游戏的电脑除了游戏,没啥别的,全是单机游戏,且这个现象可以重现,拔了手柄正常,插上就windows屏保和休眠都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台玩游戏的电脑除了游戏,没啥别的,全是单机游戏,且这个现象可以重现,拔了手柄正常,插上就windows ...

手柄USB供电+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柄USB供电+个开关

既然要这么改,我还是关显示器或者Win + L 吧

网友:
换个xbox s手柄就好

网友(2021-11-30):
手柄成精了,有自己的意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设备管理器里面,检查一下USB集线器等相关设备的高级设置选项。
2、BIOS里面,检查一下唤醒的选项,重 ...

我试了几台电脑,只要是那个手柄插着,休眠屏保都失效,连屏保的预览都无法进入,不管这个时间设置为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几台电脑,只要是那个手柄插着,休眠屏保都失效,连屏保的预览都无法进入,不管这个时间设置为多少
...

让你检查相关设置,看有没有禁止这个设备唤醒电脑的选项,不是让你去调整屏保时间。

网友C:
手柄驱动本来就有阻止休眠的代码。要不你玩游戏玩着玩着给你休眠。你想不想砸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柄驱动本来就有阻止休眠的代码。要不你玩游戏玩着玩着给你休眠。你想不想砸电脑?

这让我想起了大学宿舍时,用世嘉MD手柄加转接头装电脑并口上玩街机模拟器的,六键手柄玩街机模拟器,妥妥的和街机对上,不过有的恼人的问题,要时不时动下鼠标或者键盘,不然时间到,屏保就出来了。
这个方案可以使用nes、snes、md、ps、土星的手柄。除了屏保问题,大于奔腾2的板载并口个别按键会失效,我是通过isa多功能卡上的并口在赛扬667MHZ上使用,可惜再往后,isa这个插槽在家用机上消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让我想起了大学宿舍时,用世嘉MD手柄加转接头装电脑并口上玩街机模拟器的,六键手柄玩街机模拟器,妥妥 ...

ISA是直接操作CPU资源的实现起来并不难。能从USB接口通过数据转换控制CPU资源的才真的厉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让我想起了大学宿舍时,用世嘉MD手柄加转接头装电脑并口上玩街机模拟器的,六键手柄玩街机模拟器,妥妥 ...

看到你这些电路图回忆一下回到90年代自己改SS手柄和当时泡EMU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你这些电路图回忆一下回到90年代自己改SS手柄和当时泡EMU论坛

掉下沟的瞬间,按了即时存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掉下沟的瞬间,按了即时存档,~~~,

不,魂游在NEORAGEX中
以前就是为了玩KOF97才找资料改SS手柄的,PS手柄有现成的转接线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魂游在NEORAGEX中
以前就是为了玩KOF97才找资料改SS手柄的,PS手柄有现成的转接线卖

世嘉MD6键手柄玩街机游戏,键位刚好,关键是便宜,搓坏了直接换一个一插一拔,谁让它和九针com口的样子一样呢,

网友:
大部分设备驱动的电源管理,都可以设置成是否允许休眠。

网友:
手柄成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