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CRT10寸小彩电亮屏无影无声大神们这啥情况?

楼主(2021-10-28):
飞利浦CRT10寸小彩电亮屏无影无声大神们这啥情况?淘回来就这样接scart信号同步输入有反应,量控制芯片有12v电压

网友:
一般是信号通道的问题   扫描电路基本正常
建议先用试验乙醇清洁一下电路板

网友(2022-04-10):
看图片 ,有回扫线,像是 视放电路有 故障,查行输出的视放电路,从行输出的引脚出来,经过  电阻,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输出电压是不是 ,180V左右,如果正常,将 行输出变压器的,加速极电压调低,看回扫线能不能消失,这类故障,多见,的是  2.2  3.3.  4.7、/250V电解电容 失效,鼓包  漏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