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DA2003功放终于成功了

楼主(2021-10-28):
今天买了一个14.6V的电源适配器和3欧10瓦的喇叭,装上去后音质变好了,应该和电源电压有很大关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h41187Zd?share_source=copy_web

网友:
多年前得一台铁三角的收录机,里面是独立功放板,用的是两颗TDA2003的功放块,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输入不接信号源的时侯,直接上电源会有很大的类似自激的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输入不接信号源的时侯,直接上电源会有很大的类似自激的噪声

用电动车12伏电瓶,试试。。。

网友:
牛和马,要吃饱了才有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输入不接信号源的时侯,直接上电源会有很大的类似自激的噪声

类似自激的噪声

请问你安装电位器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自激的噪声

请问你安装电位器了没有

输入部分还没有安装电位器

网友B:
   前阵子空闲时,也焊了两块板,正负18v供电,手机音源驱动

网友:
做起来很难么

楼主:
之前一直找不到原因,增大电压才行。说明书显示的是8伏以上都行,没想到12伏根本推不动,14.6伏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找不到原因,增大电压才行。说明书显示的是8伏以上都行,没想到12伏根本推不动,14.6伏才正常

电压选的高吗?

楼主:
推荐电压是14.4V,选12v根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阵子空闲时,也焊了两块板,正负18v供电,手机音源驱动

这个管子也买了一个,不过功率好大,似乎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