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50推挽用固定偏压还是自偏压。变压器做多少V偏压绕组。

楼主(2021-10-29):
请问FU50推挽用固定偏压还是自偏压。变压器做多少V偏压绕组。打算用这个图。

网友A:
高压绕组2X400V,电流0.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绕组2X400V,电流0.2A。

如果用固谝,变压器做一个多少v的固谝绕组?

网友B:
劝你用固定偏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劝你用固定偏压

是的,就是想用固谝。现在定做变压器,固谝绕组电压多少合适?用这张图。 做合并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想用固谝。现在定做变压器,固谝绕组电压多少合适?用这张图。 做合并式的。

从图上看阴极电位是54V。做固定偏压,肯定是要有个电位器可调节,方便以后调试。我觉得 固偏绕组交流50V就行,整流滤波后有60V的直流电压,然后再通过一个电位器调节,或者绕组输出55V交流电也行,可调的范围 大。

网友:
一般来说,有一组40V绕组就够用了,栅压供给并不需要很大电流,低电压直接半波整流,需要更高电压,可以使用倍压整流。而且栅压电源不要稳压,这样可以抑制电源电压波动,引起的功率管屏流增大。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
使用交流60V比较稳妥,整流滤波之后还要有RC滤波

网友:
固定偏压吧,我做过,

网友:
说到FU50,我就想到直热的FU15。苏联的GU-15大约三四十元一只,北京产的已经一百多了。。这管子值得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