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被动均衡要什么时候才给均衡。

楼主(2021-10-29):
    今天组装了一块20Ah72V的lg-18650锂电池,84V--0.1C充电,现在已经到了81V多了20串保护板的均衡电阻还是凉的,现在82V也不见均衡灯亮。

楼主:
锂电池被动均衡要什么时候才给均衡

补充:

83.6v终于有一个12号灯亮。

网友A:
被动均衡的原理是电池充到设定值时启动,,等效电路是并联到电池两端的一个电阻,代替以充满电池通过电流供还没有充满的电池继续充电,免得有的电池过充,有的电池还没有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动均衡的原理是电池充到设定值时启动,,等效电路是并联到电池两端的一个电阻,代替以充满电池通过电流供还 ...

      谢谢!我是看了草原之歌的4850通信电源开启均衡,从只能走几公里恢复到原来的80%有小20公里,这也有点离谱吧?就是主动均衡大电流放电下也均衡不了这么多啊。

网友:
均衡微乎其微,一个20AH的电池靠10-30mA的均衡有什么效果?之前我也是走了弯路,后面组大容量的干脆不用带均衡的板,还能剩个20-30块大洋,分容组配才是关键。

网友B:
不对,你这个20串72V应该是铁锂吧?三元的17串72V的那个是单排线的,多或少这个串数会误报电量值的(原铅酸电压电量设计计算)。

网友C:
可能没到均衡开启电压,把充电电压再升高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你这个20串72V应该是铁锂吧?三元的17串72V的那个是单排线的,多或少这个串数会误报电量值的(原铅酸 ...

  谢谢!三元18650电芯,20串x3.6=72V,可能是通用版面设计的,上面的采样和均衡只有20串原件。排线15+6=21根线,排线也是通用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没到均衡开启电压,把充电电压再升高一点试试

谢谢!不用加电压,后来90%多一下子亮起来,过了5-6分钟充电终止了。均衡总耗时30分钟以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三元18650电芯,20串x3.6=72V,可能是通用版面设计的,上面的采样和均衡只有20串原件。排线15+6= ...

不对吧?三元72V应该是17串,满电4.2V*17=71.4V,所有三元电动车锂电充电器都是按这个标准设定的,如果是铁锂是按3.65V*20串=73V设计的。我觉得你还是确认一下是铁锂还是三元聚合物锂电池,目前市面上还没发现保护板两种都能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吧?三元72V应该是17串,满电4.2V*17=71.4V,所有三元电动车锂电充电器都是按这个标准设定的,如果 ...

三元电池:13-14串48v,16-17串60v,20串72V,电压=串x3.6V。铁锂:15串48v,20串60v(64v),24串72v(76.8v)。电压=串x3.2.

网友D:
这个板100多吗。。嘉佰达16-20串通用50A 带主动均衡 蓝牙版才160左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元电池:13-14串48v,16-17串60v,20串72V,电压=串x3.6V。铁锂:15串48v,20串60v(64v),24串72v ...

哦 我说的是满电标准,也就是充电管理系统电压检测,你说的是带载系统端电压,不过新锂聚三元现在我是一般按每节3.7V算,铁锂是按3.2V算,有一个问题是铁锂放电平台很短,这样会带来电量误报(如果不改原电量显示的话)。话说回来你这个应该是代替6个铅酸的电池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100多吗。。嘉佰达16-20串通用50A 带主动均衡 蓝牙版才160左右啊,,

嘉佰达的板有点偏贵,每一家其实方案都差不多,芯片和mos管常用的市场也就那么几家。

网友:
很多保护板电芯一式性很好时得4.15*20=83V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