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为3DQ"正名"

楼主(2021-10-30):
  前些天各位矿友老前辈们,正在争论3DQ矿机输出失真的问题,今天小弟不才,特地找了一些非专业相关的器材,做了一个测试,详情如下:
  1,首先使用一台中波发射器,接收使用一台S-2000机子作为参考,测试如下:

中波发射,S-2000线路输出

中波发射,S-2000线路输出

发射使用800K频率

发射使用800K频率

输出信号1KHZ

输出信号1KHZ

S-2000输出100mV信号

S-2000输出100mV信号

    以上用S-2000线路输出测试,发现1KHZ频率,100mV电压输出,失真在4.5%左右.

  2,再使用一台比较标准的矿石机做测试,使用的是3DQ检波电路,输出接600欧舌簧式耳机,测试如下:

信号强度大概也是45dB,3DQ矿机检波输出波形

信号强度大概也是45dB,3DQ矿机检波输出波形

带载600欧舌簧耳机,输出电流

带载600欧舌簧耳机,输出电流

3DQ 输出波形

3DQ 输出波形

  3DQ矿石机输出测试,信号强度大概在45dB时,用大环接收,1KHZ频率输出,输出带载电压大概5mV,失真在3%左右.
   测试说明用3DQ作矿石机并不会引起失真和波形异常,相反矿石机在这么小信号输出情况下,失真还比S-2000还要好,说明用3DQ做矿石机并不会出现失真的现像.
   以上只上传了部分测试,只能供矿友信作个参考.

网友(2022-10-23):
航标灯先生的帖子,和这个帖子,如同楚河汉界两般,相互对峙,我这人站台当然无心了,谁的结论更对我就更喜欢。

本人细心拜读了航标灯先生的测试帖,测试条件,测试电路,测试工具,测试数据真实性已经无需再次怀疑,但是其测试我将会提出新的疑问:

对于3DQ检波,由于波形的变化太过庞大,已经不适应观察,所以这里我并没有使用这个名称为“严重失真不好听”的器件,我这里取用的是一个航标灯先生中帖子中2AP4的测试:

在2AP4的测试中,我截取了一个图片上的波形图,发现信号在录入上的峰值差异仍然明显比输入信号的包络峰值差异(也可以说是稳定度)要大得多。

个人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按照已经成熟的检波理论而言,检波输出每一个波形的幅度应该是不变的。至少不应该是仪器(肉眼)所能检测到的,如此明显的变化。

这里我的怀疑可能是高阻耳机和SH-091B的差异,耳机带动了耳机端电压的失真。

但是由于并不是我身处于其中的现场实验,我并不能做测试。

在对航标灯先生的实验表示一定认可的同时,在下的愚见是:

可以使用一个300欧姆的固定电阻去代替3DQ测试的这个耳机,观察波形有什么变化。

同时也可以使用4000欧姆的固定电阻去代替高阻耳机测试波形的变化。

同时,使用一个等于R(D-S)的等效电阻(在我在测试中,大约等于2500欧姆)去替代300欧姆的耳机再去观察检波效率。

使用一个变压器去匹配64欧姆的动圈耳机或者4000欧姆的在二级管中使用的高阻耳机在3 DQ上,同时观察有什么变化。

为什么这里我提到了要用动圈耳机呢?因为动圈耳机的阻抗非常稳定,效率非常低,反电压很低,音质也很好。

同时要注意,由于3 DQ的阻抗较低,高频滤波电容要增加到4700-6800pF。

由于每个管子的特征阻抗不同,我的建议是全部匹配到特征阻抗Rd或R(D-S)再检测输出功率。

另外注意到的一个特点是:SH-091的交流阻抗是300欧姆,而高阻耳机的直流阻抗是4000欧姆,交流阻抗远高于直流阻抗(我引入的帖子中,他甚至可以达到20k到40k)。这是一个不引人注意的点,但是这应该在对面测试的帖子中得到一定的提示。

如果让我大胆猜测一番,本楼楼主的负载应该是比较好的负载,比如纯电阻一类,楼主请尝试在失去匹配的条件下使用一个音质差劲的舌簧耳机,比如航标灯先生的sh 091b去复现航标灯先生试验吧,也许就会获得航标灯先生的结果

网友(2021-11-01):
精神可嘉!希望后续看到更多的类似的帖子,丰富论坛!

网友A:
向使用仪器测试得出结论的楼主致敬!!!这就是科学素质!!!

网友:
实践出真知,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使用仪器测试得出结论的楼主致敬!!!这就是科学素质!!!

还有没有分享完,一天只能放十个图,明天再继续.

网友:
非常好,关注。

看到图中有台AP的音频分析仪,非常好的设备。

网友:
只要手艺高,技术好,定能做出好东东。

网友:
做矿机就需要这种钻研精神!

网友:
控制3DQ的再生强度,会有饱和状态的失真

网友:
太强了,测矿石机还动用了AP,真是用上牛刀了。

网友(2021-12-13):
老师精神值得肯定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图中这台矿石机,看了舒服,可当艺术品摆放了,有没制作贴子啊

网友(2022-05-29):
把矿机做成了工艺品,佩服。

网友(2022-07-06):
设备专业,技术过硬。。。

网友(2022-09-15):
好专业的测试讲解 分析到位

网友:
用数据说话总比耳朵收货来的实在。

网友(2023-02-27):
专业正解!

网友:
失真这个现象可能发生在各个环节,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检波元件非线性,如图中某几个波峰的情况应该是舌簧振动和波形振幅正好时间同步时的现象,只要是磁通变化的发声元件,动态电感和静态电感差别挺大,一般灵敏度越高,(动态/静态)电感比越小,当然和磁路结构有关,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这个测试波形就比较真实。

网友(2023-04-13):
我做的3EQ是会失真 耳朵都能听出来 还用仪器测个啥  十米楼顶天线 不排除我做的有问题 。

网友:
设备齐全,技术过硬。

网友(2024-01-12):
楼主辛苦!感谢您分享的测试结果...

网友:
3DQ 已准备好,等待其余配件到货,

网友:
模拟信号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