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MF47表头内阻22K

楼主(2021-10-30):
这个是啥情况 正常的应该是2K才对

楼主:
满度电流还正常46μ安

楼主:
难道是出厂 搞错了。

网友:
一般来说都在2K多!找一个2,2K的电阻用数字表对比一下,如果在2点2k左右是正常的。如果阻值大到22K那就是动圈有问题了!

网友:
管它多大内阻干嘛能动起来.测量准就行

网友:
估计是不好用,才检测表头内阻的吧

网友:
     表正常吗,如果表没问题,表头测量肯定不对。

网友:
老47有两种中心阻值的,区别是高压不同,从X1档电阻也可以直接看出来,15欧和21.2欧,

补充内容 (2021-11-3 09:20):
不好意思,审错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满度电流还正常46μ安

老表表头的满度电流应该是50uA,内阻不到2欧,我指的是外磁表头、裸测。
手头没实物,从电路图上看是这样的。
应该像bis说的那样,用满度电压是验证下内阻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2024-04-20):
换块表量一下吧,曾经用830B量过MF85,发现对不上数。换了MF30,俩指针表对上数据了。830B电池亏电,还没有显示。最后让我送人了。